好奇一問~ 大家壞掉的螢幕都從哪邊來~?

楼主(2010-10-21):
不知道~大家目前把壞掉螢幕~ 修理好~ 讓它服役中的螢幕是幾吋0.0?

小弟有個天真的想法~ 如果能搞到~ 壞掉的螢幕(面板與燈管無損壞)

把它修好~ 這樣就可以拿回家~ 在買個電視外接盒~ 就可以取代我房間內

15吋CRT了~~~ 題外話(QQ"我家人的小孩...有辦法把電視、筆電上面的按鍵全拆下來...超厲害....)

看來他們學會了要維修之前的第一個步驟...拆=  =~

有人缺學徒嗎XD? 4、5歲 各一名喔XD    (我來喇賽的別理我~..~)

网友:
多交些同好, 多跑回收廠 "博感情"..

就可以弄到很多了..

不過真的要很 "內行", 否則繳的學費會很多..

网友:
我有的時候會去拍賣網站看,狀況還ok的就買下來處理.
這樣可能價格會高一些些,可是以我所買到的來說,倒都還是不錯的東西.

网友:
電視盒大多數收訊比普通電視差,
如果感興趣的台比較後面,
那一般電視還堪入目,
電視盒子已是雪花片片.

网友:
回收廠應該也不好找了,有用腦袋的老闆會交給合作廠商"篩選",增加
收入.....除非你跟他認識,它專門留給你練功..

网友:
公告給所有認識的人,說有壞的免費去幫忙搬....
還有朋友是找大廈管理員套交情,有住戶丟出來的時候就去檢...等等.

网友:
多交些同好, 多跑回收廠 "博感情"..

就可以弄到很多了..

不過真的要很 "內行", 否則繳的學費會很多.. : ...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擅長跟人打關係....

日後如有機會撿到便宜的17吋或19吋...記得通知一下....

因為我是使用雙螢幕...一個22吋...一個15吋...感覺有些差距....
很想把15吋換掉...

网友:
不知道~大家目前把壞掉螢幕~ 修理好~ 讓它服役中的螢幕是幾吋0.0?
小弟有個天真的想法~ 如果能搞到~ 壞掉的螢幕(面板與燈管無損壞)
把它修好~ 這樣就可以拿回家~ 在買個電視外接盒~ 就可以取代我房間內
15吋CRT了~~~

ps:【中古】  15寸螢幕【加電源線+訊號線】~【每臺850元~1000元】 《--》沒電源與訊號線【700元】
所以要看清楚。。。15寸螢幕【大多 2000~2003年製造的】。。用了10年的~電腦主機【差不多都掛點送回收廠了】所以 【中古市場】現在多了~ 好多的【15寸螢幕】!!

【中古】17寸螢幕【加電源線+訊號線】~【每臺1500元~1800元】
【中古】19寸螢幕【加電源線+訊號線】~【每臺2300元~2800元】

新的螢幕 【19寸螢幕】3950~4300  [大潤發一大堆]^-^

ps:不用特別買故障的來修~因為修理的工錢很貴+買修理零件的錢更貴!!再等3年【就有 一堆17寸的螢幕會釋放出來出來】。。到時候買會比較便宜~ 其實看電視 用15寸的就應該夠【因為字體夠大+您不用打字】了!!

ps:修東西不容易~    至少要有 1~5臺的【LCD】零件機。。。
如果壞 電阻與電容的話【好修理~報廢的板子一大堆】~如果【壞的是 電晶體或IC】【就 永遠無法修復了】~
不過 你可以來這裡問問【網友】~說不定可以買到【比較  便宜的電晶體或IC】^-^

【因為 貼片電阻+貼片電容】大小不一樣~     每5~10年會變【一個尺寸】。。。越變越小!!
最好是有 3~4個人【分享零件機的零件】會比較不占空間!!     否則堆放零件機的倉庫【一般要 1坪~5坪】【一下就會用完了】!!

楼主:
多交些同好, 多跑回收廠 "博感情"..

就可以弄到很多了..

不過真的要很 "內行", 否則繳的學費會很多.. : ...
引用 网友A:

哈~如果遇到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 那就是來這邊叨擾"先拜"們了~

交同好的意思~~~

HI~ PIGOO的同好們 大家好~~~ XD (這樣嗎  哈~~)

网友:
多多跑幾個地方的回收廠~~一定會有收穫的~~
俗語說的好~皇天不負苦心人~
一開始學習多多少少還是要付出學費~
只是花在哪邊~人人就不太一樣了~~
我ㄧ開始也不會維修~~來到痞酷網才慢慢學習到~~
互相交流交流也互相幫忙幫忙摟

网友A:
哈~如果遇到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 那就是來這邊叨擾"先拜"們了~

交同好的意思~~~

HI~ PIGOO的同好們 大 ...
引用 网友B:

其實站上很多大大都有開店的..

所以常會有一些如客戶棄修或換新後留下來的..

就可以像他們 "關心" 一下.. :-)

网友:
衝去找狼大~~~不許動!!~~~壞掉的LCD通通交出來.....

W大會說~~~掯~你這白癡,既然找到了狼堡不如直接拜師學藝...

於是開始了天天與熱風槍為舞的日子...

网友:
12# 哈

我好想要一台液晶唷
可惜都找不到

楼主:
ps:【中古】  15寸螢幕【加電源線+訊號線】~【每臺850元~1000元】 《--》沒電源與訊號線【700元】
所以要 ...
引用 网友C:

wow...原來中古的價格也不低耶....

壞掉電晶體~我相信~這邊應該也有人發問過吧XD~

像是我本來覺得無望的 BenQ T705螢幕~

來這邊看文章~以及提問~加上到網路上找零件~

就把我本來無緣相伴的螢幕救回來了~

所以~我才會想說~想要找壞掉的(顯示面板不能壞Orz)

网友:
這就跟玩老車一樣...

你和殺肉場老闆混熟了,只要和老闆交代幫你注意一下,有料時就會通知你...

但是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對方要賺多少"

假設回收廠老闆收到一台17"LCD,他賣給合作廠商可以賺1500,你取得的成本
我想不會比1500少太多,除非他沒有管道亦或者真的跟你有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