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cpu 478座 白色上蓋怎麼拆?

楼主(2010-10-21):
請問 各位大大,cpu 478座 白色上蓋怎麼拆呢? 我會拆另一種478 有四個孔的座,但是這個沒有四個孔,我怕亂拆,拆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請你在上傳圖片的時候,除了注意圖片大小之外,也能注意檔案大小,你上傳的照片檔案容量居然一張高達450K,如果每個人的檔案都這麼大,那論壇的負擔將非常大。
這次我幫你改好,同樣的800*600,我改好後只有53.77K,下次請你注意後再上傳。
我也已更改設定,圖片上傳不得超過99K,超過99K的話無法貼圖。

楼主:
SORRY~小弟下次會記得!

网友:
或許不清楚以前有沒有這篇文章,不過可以用搜尋,找看看喔!發問前,嘗試爬文找看看,有些問題,在之前可能有討論過了。
這一篇是大大您要的。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831

楼主:
有呀~看過了呀,這個我會拆,但~~我圖上的座,跟他不一樣耶!
謝謝你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也是大同小異喔!側邊撬開,先撬圖中右手邊的兩側,前面撬開了,才撬拉桿的。

楼主:
我剛試了一下,白色上蓋的孔破掉了,哈~~我再小心點試試看好了!

网友:
這種型的 可以拆 不過一定會破...

頂多控制破損的程度

楼主:
真的~我已經拆下來了,但...........破的也很慘,免免強強可以裝回去~

网友(2010-12-16):
工具使用不當才會破,例如用市售鐵製一般小一字拆通常會損壞,我都是用自製的白色塑鋼小一字拆不會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