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直接量測主機板上的電容值嗎?K8N51GMF-9

楼主(2010-10-21):
有幾顆電容鼓起,當然直接換下來。
沒有鼓起的,可以不拆直接量電容值來決定換或不換嗎?
看來是不太行!
鼓起的 1500uF 不拆直接量 4700uF。
沒鼓起的 470uF 直接量 950uF。

除了拆下來量,有無其他方法確定電容的好壞?

网友:
直接量是不行的,因為主機板的電容器,有些是好幾顆並聯在一起的,而且又並聯著負載,所以直接量的值一定是不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若是和鼓起的電容同一路的,都建議拆下測量
  其它的就只能看運氣了

网友:
電容在機板上直接測量是不準的,
還是花點時間拆下來量比較好,
順便練練拆裝的功力!

网友:
拆下來量才準確喔~~ 不過技嘉換電容不檢測主板是免費喔~~ 建議直接送原廠!!

楼主:
拆下來量才準確喔~~ 不過技嘉換電容不檢測主板是免費喔~~ 建議直接送原廠!! ...
引用 网友A:

過保固也免費嗎?

网友:
過保固也免費嗎?
引用 楼主:

過保不檢測單換電容不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