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965 NEO MS - 7235 求BIOS

楼主(2010-10-21):
起因...OS到BIOS掛
這二天新買的工具寄到...
馬上... W25X80 拿下來...
燒入器(新買的)..上工.上官網抓...
燒入..正常..都沒問題.....又上板子..
鍊熱風槍(新買的)..怪了..不開機...卡 E8  沒看過的碼..說明書上也沒有
又請下來又燒..又請上去...來回測了4個板本....對哦...我也有買 假負載
量丫量..CPU沒PG.....別的全正常..有Reset..看來..問題點還是在BIOS...
只好問賣家是怎問題
賣家說...
只能用 *.BIN 檔  又跟我說.有一些是不能直改檔名的...如果剛好你那片 改了沒用
就一定要找到本來就是 BIN 檔的才能燒

所以..有大大.有這片的BIN檔嗎..還是有大大也有這片的...可幫忙存出來的..謝謝

网友:
副檔名是一個「格式」或是「形式」,若有特別編碼過,那麼就無法去改檔名燒錄。
改副檔名改完後,內容是不變的,照燒即可。

楼主:
改副檔名.有改跟沒改..我知道內容是不變的...
我有燒了..也是不能開..還測了4個板本...所以我才會去問賣家看知不知道問題點

网友:
回覆 3# akgkaylin

看了一下微星下載下來的檔案,大小都與Flash ROM容量相符合,檔案應該是沒有被動手腳的。改個副檔名就能用了。
燒錄器有沒有確實支援W25X80呢?要看看喔!能燒進去,不見得是完全支援。
http://tw.msi.com/index.php?func ... o=1&prod_no=265

楼主:
我有做測試...
a電腦..燒入....b電腦..讀出...比對md5  是一樣的..這樣是否就是他有正確燒入

在來..官網抓的..前面都沒資訊...而他本身掛掉的那個是有的

本來有問題的

燒入官方的

152.83 KB, 下載次數: 46

不知為何不能上傳圖片只好包rar

网友:
回覆 5# akgkaylin

akgkaylin大,小弟我是在燒錄後,然後把chip的內容再讀出來,比對燒錄檔的內容,確定有沒有燒進去。

掛掉的檔案,前面看到資訊......不得而知,為何加上板子的資訊。不過可以比對看看,後半段資料有沒有與原廠下載下來的相符合。

楼主:
s10274chen 大真的謝謝你一直幫忙
比對  前..中..後..都有不同...><

手工測試..
掛掉的檔案  前面資訊  copy到官方下載的相對位置      測試還是沒PG...><
在來

掛掉的檔案 多個 V  16位是56 下面又一樣了
手工修改  16位56改FF   測試Reset 跟PG 都不見了..><

後面...我想可能是板本不同..我不知掛掉的那個板本是那一版..全都不同..不知要如何動手..就沒改了

花現...R380 跟R417 不知是本來就沒有..還是給我吹不見了..><

网友:
回覆 7# akgkaylin

akgkaylin大,不如直接殘殘燒最新版本囉!
還是同樣問題的話,只好等看看有哪位大大有這張板子,然後抓出檔案。

剛剛試了一下手上星星店的478板子,從ROM抓出來的檔案以及下載下來的檔案內容都是相同的,拿了一顆空白的ROM,直接燒錄進去,可以正確開機;所以說,以前的BIOS內容是沒有被動手腳過的,但現在新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
最新的..我也燒過了
目前新的都有一個功能...
BIOS 開機還原功能
他在ROM前面..只要他沒掛.就可以使用....我掛掉的 前面這個功能還是正常的.
只是...不管我怎麼用(換磁碟機.換磁碟片.在別台測試.都是好的).
他就是一直亮..放一小時也是亮這..所以我才會想說用燒入器來燒..沒想到(可能)也是因為這個而卡住..><

网友:
bios要用二進位的方式燒錄程式,看看燒錄程式有沒有二進位(binary)的選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沒那個選項也..
有問賣家.他就.那個只要找到正確的bin檔就可以了

有大大手上也有這片版子嗎...可幫備份bios嗎..我在網路上找到的.

IC燒入器可用的WIN下備份工具 BIOS_Backup_TooKit.rar (597.38 KB, 下載次數: 48)   幫幫忙.謝謝

楼主:
有人有這片嗎..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