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SI-P31 Neo主機板排阻更換方法及故障排除

楼主(2010-10-21):
接獲朋友求助修理MSI-P31 Neo主機板,接到板子發現CPU旁680u4V電容嚴重爆漿,680u4V電容採購不易,以接線方式換接680u10V電容,以打阻值方式檢查CPU鄰近元件,確定無故障上電,後發現不開機,檢查啟動開關線路,發現RN39排阻一腳阻值過大,跑線路發現該排阻直接連接南僑,小弟的工具僅有烙鐵、吸錫器、電表,要如何檢查其他故障,排阻要更換有無其他不傷主板及元件的辦法,多謝賜教!!

网友:
兩支烙鐵就能施工了,如果熟練一些,焊接速度夠快,一支就能夠達到。

上傳圖片有限制,解析度要控制在800x600,圖片檔案大小控制在100KB以內才能上傳。

楼主:
除了排阻須更換外還有哪部分須注意,請指教!!

网友:
回覆 3# eson0724

eson0724大,拆下前再仔細確認一下排阻是否真的損壞喔!不要用量對地阻值的方式,直接量排阻兩端,是否有阻值。
更換時,注意換對就好了。施工小心一點,不要傷到旁邊的元件、塑料。

网友:
換smd元件,要用刀頭的烙鐵才方便,拆錫多加一點一下就下來了,銲先固定一邊,在固定另外一邊,有短路沒關西
兩邊都銲好在用烙鐵的平面輕壓一下就會錫拉自動歸位,再用烙鐵的尖端把排組兩側拉銲,清除短路

楼主:
換smd元件,要用刀頭的烙鐵才方便,拆錫多加一點一下就下來了,銲先固定一邊,在固定另外一邊,有短路沒關西
兩 ...
引用 网友A:

這種方法我想過,不過位置太小旁邊塑膠零件多不好下手。

楼主:
回覆  eson0724

eson0724大,拆下前再仔細確認一下排阻是否真的損壞喔!不要用量對地阻值的方式,直接量 ...
引用 网友B:

我量過了阻值變大了,現在是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其他零件,跑線路因為太雜了看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