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修power時有些疑問,煩請各位大大幫忙解惑!!(已解決)

楼主(2010-10-21):
蛇吞象 型號:BT-300WL (這顆應該算是超級軟市子吧)
檢測時發現在應輸出有3.3v處有不穏的情況,初時數值在3.5~3.6之間跳來跳去的(用power test 的),之後將機殼拆開後發現在低壓區有兩顆2200u6.3v爆漿
DSC00086 (Medium).JPG 已爆漿
更換上同規格的電容,接著用負載保護開啓並接至主板,主板有電進入及風扇有在轉,但沒畫面且無法用短路方式關機及灯泡亮起但亮度會有增減情形出現
之後切換到不經由廻路開機,即可開機和畫面出現
之後測綠接地,有值出來約3.7
只是為何紫接地卻沒看到值呢
這個是PG也是沒有值出現,在拔除時才有看到數值出現總覺得量的方式不對

网友:
POWER在做負載測試時,不能加保護燈泡,不然會造成AC110V輸入電壓不足,

你測量紫線對地,PG對地時,電錶的檔位嚴重錯誤,應該是使用DCV(直流電壓),不是用歐姆檔

网友:
看看桌面
真的唬倒偶了
以為樓主是搞維修的
偶竟沒注意到圖片中一直在用Ω檔量電壓
大雄教大雄

网友:
你誤解了防燒裝置的用法 !!

請詳閱論壇內的文章 !!

在動手維修之前  !!

請先學習如何正確使用電錶 !!!

不當的使用電錶 , 可能會造成不可預知的災害 !!!

楼主:
真是不好意思雄大,後來我發現是我搞混了,真是不好意思n_067|
目前依舊在學習當中,沒想到卻鬧出笑話來了,真歹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都是在錯誤中努力學習求進步
加油.加油
共勉之

楼主:
謝謝您的鼓勵,感思!

网友:
防燒裝置用途是當電路還有故障短路時,燈泡可做為負載,避免因為短路流過大量電流使裝置燒毀,若要正常操作就要切離燈泡負載,以免把要輸入給裝置的電能給分掉。

還有檔位切錯了,雖然數位表在切錯檔時較不會立即燒毀,但最好要充分了解電表各檔位的功能及使用方式,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
真的要多注意,上次我將探棒接在電流孔測電壓,啪.........一聲,電表毀了,還是新的說!!!

楼主:
防燒裝置用途是當電路還有故障短路時,燈泡可做為負載,避免因為短路流過大量電流使裝置燒毀,若要正常操作 ...
引用 网友B:

嗯,多謝狼大的說明,現在我已經曉得自已的問題點在哪了n_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