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20吋電視故障請指點(已完修,又壞了).

楼主(2010-10-21):
請高手指點

网友:
先把水平晶體空焊看是否電壓正常.有可能高壓不良

网友:
高壓嫌疑很大

楼主:
高壓嫌疑很大
引用 网友A:

開機瞬間是有聽到馳返變壓器發出"答答......"聲.

网友A:
開機瞬間是有聽到馳返變壓器發出"答答......"聲.
引用 网友B:

    馳返變壓器漏電較大 可以用另一台的試機 最簡單的目視.燈關暗開機看有沒有出現火化

网友:
先把水平晶體空焊看是否電壓正常.有可能高壓不良+1

楼主:
跑了西寧市場兩趟,光華商場一趟,終於買到了零件,換上就好了。

网友:
請進入工程模式...把內碼叫出來調整...步驟....拔開電源插頭斷電...5秒後插上電源...開機(拿出原廠遙控)按調整/選擇那4個上下左右...按住上鍵(默數3秒)後換下鍵...直到畫面出現選單後...選第8後利用上下左右鍵來選擇調整項及改變數據...(請找PIN項目來細調)直到滿意畫面後按遙控電源開關記憶後退出...完成

楼主:
請進入工程模式...把內碼叫出來調整...步驟....拔開電源插頭斷電...5秒後插上電源...開機(拿出原廠遙控)按 ...
引用 网友C:

謝謝小魏隔著海洋的熱心,我照著做,也許是疏忽的某處,設定後仍會部份被削掉,看樣子換電容是一定要的。

网友:
剛剛翻了一下線路圖...麻煩你注意在水平功率晶體C腳有沒有連接一科編號C619(.0091/1.6KV)高壓電容器...我的意思並不是他有問題....對照一下是不是這個編號...因為台灣好幾年前就不生產FBT..現在可買到的大多都是大陸代工副廠的...我有遇過新品更換後..水平或垂直會有誤差...請你試試看在C619這並聯一科容量小一點的高壓電容...看看水平寬度位置有沒有變化再來進內碼調正...加油試試看

楼主:
按著小魏的建議,試一下吧,先並聯了一個222的陶瓷電容不理想,再換104的電容,雖不滿意但可接受,在試機時,突然自動關機,檢查後確認是剛換幾天的FBT又掛了,只好收工。以前聽過一個笑話,英國的消防隊去救老太太困在樹上的貓,架著梯子把貓抱下來給老太太,老太太千謝萬謝,消防隊收隊時倒車把亂跑的貓給輾斃了。anyway, 感謝各位老師是一定要的。

最後將畫面置中尚可接受

最後將畫面置中尚可接受

並聯222的畫面之二

並聯222的畫面之二

並聯222的畫面之一

並聯222的畫面之一

並聯104的畫之一

並聯104的畫之一

並聯104的畫面之二

並聯104的畫面之二

网友:
這台看樣子是聲寶代工的機器.零件應該還很好取得才是.因為市場上還可以看到很多相同機型只是貼牌不同的機器在外面使用~

网友:
套句港片食神對話......時間還夠....在作一個吧...老兄......不要太在意...副廠FBT的品質本來就不穩定...不知有沒有..保固...換一個...

网友:
比較保險的方法是向誠寶(聲寶維修)或是瑞林(歌林維修)直接買原廠的FBT,價格稍高,但耐用度較OK.

网友:
這種基板更換fbt後畫面過寬問題
調整內碼是沒用的
因為基板上根本沒有pin線路
建議從偏向軛線路上著手
至於並聯於水平晶體上的高壓電容
本人是比較不建議去動它
因為稍有不慎便很容易燒燬水平晶體

网友:
聲寶OEM的機器,建議直接買原廠的零件.不要再製造問題了.

网友(2010-11-21):
恭喜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