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 精英 865GV-M3 V5.0A 478 主機板零件一問....

楼主(2010-10-21):
請問 精英 865GV-M3 V5.0A 478 主機板上有兩個零件 U6 跟 U9
它們的編號是
AMS1117
有查過DATASHEET
大部分在編號後面會有 -xx 或者  ADJ 字樣代表是固定輸出或調節輸出
但是這片主機板上的這兩個編號沒有
請問這顆零件的規格是固定的還是可調節式的?

网友:
如果這AMS1117的第1接腳有接兩個電阻作分壓,即屬ADJUSTABLE VERSION。
另一種說法是1117後面沒-XX字樣,如1.5、1.8等,就是ADJUSTABLE VERSION。

网友:
我記得這種沒有標示的是調節輸出...

网友:
應該是可調式輸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的回答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的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