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熱風槍!(已解決)

楼主(2010-10-21):
最近想買熱風槍,維修拆焊比較好用,新手級,請大家推薦一下那一個牌子比較好用!

网友:
論壇中有很多有關熱風槍的文章,可以用搜索「熱風槍」方式找到。
貼上一帖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1%E9%A2%A8%E6%A7%8D

网友:
我也要買
我們可以一起團購

開版大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個人建議 看你是花多少預算
要快的在Y拍上 有出售 比較方便
不過要記的 找離你近的賣家購買 萬一有問題也比較好就進處理

网友:
熱風槍建議買數位式的方便調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數位是指按鈕調整溫度那種嗎?

网友:
回復  smartmedia

數位是指按鈕調整溫度那種嗎?
引用 网友B:

有按鈕可以上下調溫風速,有LCD畫面顯示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7292472
像上面這種的

楼主:
台灣有 達新牌 的不知有沒有人用過,適用拆smd 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用大支工業用熱風槍,便宜又好用,拆ic、烤pvc管、除膠、除油全能。
不過拆IC要練一下手感。
如連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21238806 這種

楼主:
有拆ic專用的嗎?這樣會不會別的ic零件也吹光光!

网友:
回复 楼主:

    拿遠一點吹就好,這種功率高達1400W,溫度超過350度,加熱IC時要10cm距離。
風量沒你想的那麼大,我用沒吹跑其他SMD零件,但要小心避開板上塑膠材質插頭、插座、電線。
因pvc比較容易融化。

楼主:
感恩了!我會去看看!

网友:
http://www.ic995.com/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3
我也是剛入門,ic995店長推薦我用這一台,買來後,拿幾塊廢板練了一個星期,就上工賺錢了,感覺不錯用,當然有錢要買更好的就另當別論,至少,我有覺得一分錢買到一分貨了。

只是純推薦,沒幫打廣告的意思,如果版主覺得不妥,那就幫我刪掉。

楼主:
powerpang 大大,我買了,但鉻鐵只有22度,不升溫!要換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