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W 花屏有解嗎?

楼主(2010-10-21):
ACER AL1916W 花屏有解嗎?

...........畫面1/3先是黑的

..........漸漸出現

..........捲動會有疊影

現在懷疑是否為屏的主晶片故障

目前確定屏故障,屏IC能找的到元件嗎?

网友:
若是三分之一處異常,則應為COG問題,一般無解

楼主:
狼大所指是維修不合乎報酬率或是無法維修亦或是零件取得不易,還是遇到這種問題只能殺肉了。

COG是否為屏排線上那黑黑長條狀的東西阿?

网友:
應該是面板問題!
所以修也不划算了!

网友:
COF  (Chip On Film )

COG  (Chip On Glass )

只是個示意圖,另外接著及Z方向導電用的 ACF是熱固型

特性參數: 溫度&時間=>提供足夠熱熔量讓ACF膠由固体=>液体=>固化
        壓力=>讓導電粒子破裂變形

GATE的DRIVER IC應該是3顆,所以...

网友:
因為自己也遇過同一型螢幕同一種狀況

上1/3顯像延遲+顯像異常

COG

面板內走線

楼主:
那只能等相同的面板嚕!!不然就殺肉啦!!

板內大大不知道有沒這張屏,悄一下吧!!3Q

网友:
有時候我遇上大家都壞一樣的地方時,絕大多數情況就斷念算了。

一來不好找,再來二手的怕同樣地方也差不多時候快到了。

网友:
若是有辦法找到主晶片,也是可以嘗試換看看,不過成功機率未知就是了

网友(2011-04-12):
我也是遇上同樣的問題..不知道有誰修好過..
目前還在頭痛中...不知誰能提供維修經驗..不要說是換面板就好..
感恩.

网友:
的確只能換面板,這型面板的故障率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