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SANYO或PANASONIC的電容!

楼主(2010-10-21):
來到這個論壇也有一段時間了,看了很多大大的發文,
關於日系電容的部份,看到很多大大都有提到"黑金鋼、紅寶石、NCC"
怎麼很少看到大大們提到三洋(SANYO)或是國際(PANASONIC)的電容,
是這兩種的電容風評不好嗎?
不過小弟看過一些主板大廠,偶而也會用到這兩種牌子的電容,
感覺還滿不錯的,也較少發生爆容的情況!
還是說,本來就用得少,所以遇到爆容的機率相對的就變少了嗎?
不知道各位大大對這兩種電容的風評如何?
大家可以來討論、交流一下!

网友:
這兩牌電容不錯呀
是少見吧~~

楼主:
之前有一陣子"石頭"牌的板卡還滿常用PANASONIC的電容,
感覺也還滿好的!
技X的也有一陣子滿常用SANYO的,也是不錯啊,但是後來就比較少看到了!

网友:
不像RUBYCON與NCC國內有代理商,松下的普遍不好買,而SANYO的電容以後改名為SUNCON

网友:
我在維修的東西裡面看到紅寶石的跟SANYO損壞的機率都蠻低的~~
不知道是不是耐壓值比較高的關係~~所以我遇到紅寶石跟SANYO的我很少拆下來量~~
因為我常常拆下來量測過後~~容值很少會超過10%~~
可能其擔任的位子不夠激情吧~(不知道這樣形容對不對)

网友:
版大說的兩款原則上不差呀~只是不好買~而且部份特別係數的買不到...
如果店家要求統一的話...原則上會找NCC或NICHICON的~一次全規格辦齊
而且像狼大說的~有代理商的問題~
NCC為台灣佳美工及得毅
NICHICON為禾伸堂
RUBYCON就不知道了...因為仿貨多~尤其是廣東地區~大家首賣幾乎都是RUBYCON的電容
但不要有品牌迷失...除非自己能去判斷貨的好壞
不然...只要是ESR的電容~都嘛可以用~耐不耐用而已...
電容的問題可以去爬米多力大大的文~很詳細喔...

楼主:
嗯!大大們講的我都懂,
只是覺得奇怪,為什麼日系的那麼多,
而且這兩款的評價也不錯,
怎麼現在卻很少看到!

网友:
$$$$$$$$

兩三倍的價格吶!!!
凡事皆此為多。

网友:
鋁電解電容部分 sanyo 老早就給太陽電收了,現主打固態電容 ;國際的算合併到松下了,產能也大幅降低,製造成本過高(佈局大陸太慢了 哈哈!),而松下生產設備的也賣了差不多了

网友:
國際(應該說是松下)打大M的電容我記得之前還是在台灣生產
好像現在也收掉了.

网友:
其實在做鋁電解電容這部分,個人滿佩服這個港商(萬裕三信),他也是我見過家族企業裡,傳承接班接的不錯的,不知是小陳上進還是老陳教的好,老的永遠帶這小的一起見習,更是少見,感覺這家是可怕的,野心夠,膽勢更夠,目前縱橫大陸日益壯大,恐怕這些大老台商(智寶'立隆'凱美),皮你就繃緊一點 ,如今小的已掌大局,但手法也是a卡的,幕後兩個大老還是有再看地! 寫了這麼多,再看看在台灣的及移到大陸做的,只能一個字形容  哀

ps:以上言論不代表其產品很優喔,只論其經營策略

网友:
現在都用固態電容了......對了!

有誰已經專門用固態取代電解了嗎?

网友:
個人對sanyo還蠻喜愛的.不過賣方較少.大陸那邊有許多的假貨.購買時要小心.
Panasonic我的映像中以前國際牌的產品都用自家的零件made in japan.很不錯.但不好買.

楼主:
現在一般還是電解掛了,也是用電解來替換吧!
因為用固態的話,單價差太多了,
除非客戶要求,不然通常也都是用電解的來更換!
再說,電解換固態,還要去查特性,再來選用替換的uF數,
也比較麻煩,所以還是用同樣的電解去更換比較有經濟效益!

网友:
松下的電氣製品都有不錯的口碑,雖然在當時規格不是最好的但就是比較耐用,使用自己生產的零組件就是關鍵,連儀器與整廠設備都是。

松下體系的分工很細,上下游產業全都自己來很少外購的,如此行為不但掌握生產交貨時程還能保持品質甚至降低成本,甚至有許多競爭廠商還請松下來代工。
後來隨著日本產經狀態不到外國設廠是很難有競爭力,當時的台灣就是很重要的據點,但是現在也是無法再競爭所以有些業務已經考慮不再做了。

我以前有待過松下體系的台灣公司認識當時松電貿的人,松電貿現在叫松下資訊,所有松下製品都要透過這家日商來下單進口。
曾經問過二次電池與電解電容的報價與交貨狀況,這才知道原來單價並不高但是需要有好幾年的長期訂單才接,台彎這些中小企業根本就不知道明年的訂單在哪裡要怎麼下單給松下。

有次我還在外頭零售店看到好幾包的松下電解電容,如獲至寶的全部買下插到自己的電路板上,結果那批產品不良率高達一成原因就是這批松下電容,從此後我不敢亂買這些來路不明根本就是別人不要的廢料。
一般人在零售商買到的零件有可能就是人家 IQC 淘汰下來的廢料,光華ㄧ家大家的當初就是收電子工廠廢料再拿去賣學校當實習零件起家的,電子科的學生那搞得清楚是零件有問題還是自己燒掉的,所以零件要插上之前最好先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