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歌林kolin 32吋液晶電視 (變油畫)[已完修]

楼主(2010-10-21):
第1張照片kolin 看起來正常

第2.3張照片就好像油畫
請問是應該查 AD主板或T-CON 部份

檢查 "AD板到T-CON的線" 是正常
AS15 G很燙.會不會掛了

网友:
-.-'  你忘了很重要的事...

下T-CON前要先確定問題在T-CON的板子,多訊源的AD板一定要確定其它訊源有相同的狀況

不然就是開OSD或者有另外的PASS  AD的治具

由GAMMA電壓來看,藍框的GAMMA OP應該正常的,不過GM應該是有到1X個吧

楼主:
用VGA.及AV訊號輸入相同的狀況
AS15 G很燙.壓一壓5V電源降很多..
GM應該是有到1X個  板子看到GM1~2
GM5~14
8~14有量沒有記錄

网友:
抱歉眼花把GAMMA電壓看錯了,把所有GAMMA電壓PO出來看看,階梯順序異常了

楼主:
感謝suneku 大指導
明天再量所有GAMMA電壓PO上來
再來請教^^

网友:
t-con 有問題
GM1=12.05V
GM2=10.03V

GM5=11.53V
GM6=7.76V
GM7=7.08V

GM2 或 GM5 其中一個電壓錯誤
由於資訊不足
個人暫判斷是GM5故障

GM3,GM4 位置 ,請參考下圖 紅框 處 ,在IC下方

如suneku所述,請量出所有GAMMA電壓;GM1~GM14
才有辦法判斷出所有故障點

网友:
這台機子的通病...

楼主:
今天網拍購得:T-CON 邏輯板
換上已經ok
本來想換AS15 G的ic.因我使用熱風槍
技術還不行.還是直接買T-CON 邏輯板比較保險
我認為一定是ic AS15 G掛了因為它很燙
整體GAMMA電壓也異常降很多
換新T-CON 邏輯板AS15 G的ic也不燙了

故障 T-CON 邏輯板 GAMMA電壓

GM1=12.96V
GM2=10.34V
GM3=9.52V
GM4=8.32V
GM5=3.66VGM6=6.94V
GM7=6.99V
GM8=6.61V
GM9=6.16V
GM10=5.00V
GM11=4.49V
GM12=3.79V
GM13=3.6V
GM14=0.5V

正常  T-CON 邏輯板
GM1=13.10V
GM2=10.45V
GM3=9.71V
GM4=9.07V
GM5=8.62V
GM6=7.52V
GM7=710V
GM8=6.68V
GM9=6.23V
GM10=5.06V
GM11=4.55V
GM12=3.83V
GM13=3.04V
GM14=0.4V

感謝幾位兄弟熱心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了, 從中學到很多..

你所說的 GM5=3.66VGM6=6.94V 這個電壓是不對的嗎? 正常值應該是多少..

沒修過類似的案例.. THKS..

网友:
Vgm6會介於Vgm5/7之間

不過這片電阻異常的可能性也很高...

网友:
如果是電阻分壓再經過OP就有可能,但應不至於導致IC發燙

网友:
恭喜完修了, 從中學到很多..

你所說的 GM5=3.66VGM6=6.94V 這個電壓是不對的嗎? 正常值應該是多少..

沒 ...
引用 网友A:

VGL = -5.34V  通常為-5.3~-6.3V
VGH = 19.92V  通常為18~~27V
VDA電壓它電壓為GAMMA的基準..GAMMA電壓以它為基準逐漸遞減

若要知道GAMMA正確嗎把VGNA1 .VGMA2.....的電壓都量出來吧

順便測量一下時序控晶片產生的控制信號 (POL.OE.TP1.STH.STH-R.STV.STV-R.CKV.VSCM 是否正常)

小弟之前看書看到的  希望對你有幫助但目前 手上只有40吋  奇美.AUO及LG  T-CON的電壓數據

网友:
這太棒了
很具參考價值

网友:
很好的維修實例

网友(2011-01-04):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學到很多^^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圖文詳細說明,很好的維修實例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分享經驗

网友(2011-03-18):
感恩!謝謝分享,這個東西太難了,幸好有買到替代的。不然要修很多時間。

网友:
感謝分享,功力不足!只有日後參考了!!

网友:
有看懂,待日後使用,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一相關的分享....功德無量

网友(2011-04-19):
很棒的維修教學, 記下數據, 日後遇到希望可以參考上. 謝謝

网友:
非常好的維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