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對CRT與LCD的選擇是?
火..

楼主(2010-10-21):
今天經過我家附近的回收場,看到好多台CRT電視堆在場內風吹雨打....
想想,家裏要大概收拾一下,再收個幾台CRT好了.
價錢拉低點,搞上網拍,很快又可以銷出去,賺個外快....
--------------------------------------------
我對CRT一直情有獨鍾.
可能也是因為我十年前初接觸家電維修就是從CRT修起吧.
總覺得它有些優點是LCD所比不上的:耐用,維修零件便宜,某些高級機種畫質表現甚至還贏過LCD.
雖然"佔空間"是其最大的缺點,但還是瑕不掩瑜.
現代LCD畫質OK,某些機種入手價格還很漂亮,又不佔地方,可是印象中不甚耐用,甚至如果壞到面板就....一大筆小朋友不見了.
我家三台電視其中兩台就是CRT,在經我自回收場買回來處理過之後都已經三年沒壞過.
另外一台我老媽嘗鮮買的32吋LCD,用剛過一年保固就壞電源,叫修要2500........
還是我上這兒來求援之後花了100元零件費才解決-_-.
自此我還是決定繼續用上CRT.
反正家裡可以橋地方出來,耐用度還是最重要.
.
以上是我對兩種不同種類電視的看法及選擇.
不知各位大大的選擇和看法又是怎樣的哩?

网友:
我也是喜歡CRT。好的CRT色彩很棒。
不過慢慢我也開始改用LCD了。因為省電吧!現在的色彩也不錯了。

至於CRT嘛!!!手上的用壞就修,修不起來就丟。
這就是我目前對CRT顯示器的態度。

(LCD出來這麼久了,我也是在今年初才開始採用LCD的。)

网友:
確實有些 CRT 的畫面真的不錯 !!

尤其是打 電玩  的時候 , 總是感覺比較對味 !!

但缺點是看久了眼睛比較累 !!!

我家電視都是 CRT 電腦還有兩台用 CRT 的 !!

雖然有一台 15 吋的液晶 !!

我只拿來當維修測試時用 !!

网友:
家中有三臺17"CRT
操不壞   耗電   佔空間
所以捐給慈善機構

网友:
以畫質的細膩度和色彩來講LCD還是輸CRT...
現在很多相片館或是美工繒圖的還都是用CRT...
但空間和趨勢的關係..
LCD還是取代了CRT...

网友:
LCD電視紅就是紅、黑就是黑……看不出層次。尤其在看DISCOVERY類的感覺很差。接數位台也差不多。家裏29'全平弄壞後,去了幾次賣場,想比較一下挑一台,賣場都不接TV CABLE,只放DVD DEMO……後來幸運修好37'VITO(LCD)就加減看。在大陸親友家看數位也是半斤八兩。大陸講的“高清”好像不實?

网友:
家裡一台 HP 14吋 CRT(原先是伺服器用的,可是已經被一台15吋的LCD取代了),擺在那邊佔地方,丟掉又覺得可惜,送去回收200元(工錢加油錢都不夠),到府回收100元(直接交回收車還比較省事)。當初買的時候還是買最貴的畫面不閃爍的倍頻掃瞄的。

問朋友說要不要,他說他也有一台我要不要?哈哈!

网友:
舊 CRT 掃描線很明顯(遠看)
色彩有明顯的問題,調 RGB 沒太大的作用,退役下來當備用機

家中為了省空間,所以選擇了 LCD

网友:
CRT也好LCD也好,只能說"各有可取之處"
也算是"時勢所趨"
CRT已經沒有技術門檻與利潤可賺,LCD的各階段製程皆有相當的技術門檻與利潤
當各大廠都在使用先進製程與技術時,就沒人願意停留在低階且利潤不高的年代了

根據訪間傳言,韓國有在研發"超薄型CRT"

同尺寸的LCD真的比CRT省電嗎???舊機型的LCD確實是比CRT耗電

CRT出現掃描線??
CRT的掃描線就是我們看到的畫面,會出現白色的橫線,那是叫"歸線",
大部分是因為內部的歸線遮蔽迴路有問題,才會出現白色橫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我會!!那是G1迴路故障!!
沒有負壓!!所以亮度過高~會有歸線!!
關機會CRT打點!!多幾次~管子就~燒點的!!
那就要換~管子了~因該是這樣吧!!

說真的我也是喜歡CRT!!他是我的好朋友!!
它讓我有飯吃!!它讓我有車開!!它讓我能養家!!
我也是做CRT的!!但~是做螢幕的!!不是TV 電視~~
說真的比電視好做多了!!但那是過去事~~人不能活在過去~~
所以我螢幕是用37吋的~~打電腦

网友:
CRT也好LCD也好,只能說"各有可取之處"
CRT已經沒有技術門檻與利潤可賺,LCD的各階段製程皆有相當的技術門檻與利潤
當各大廠都在使用先進製程與技術時,就沒人願意停留在低階且利潤不高的年代了 ...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
看LCD打成這樣,我也不太覺得有利潤。

以前日本電視畫質一流,稱霸CRT二、三十年。
LCD的話,日本好像位置都還沒有坐熱,沒多久就拱手讓出大市場了。
因為科技進步,讓門檻變低,一般的價格已有高品質。
大眾型消費者就不願意花大錢買小差距了。

CRT會被淘汰是因為成本變高,還有大家都不要了。
想想,一台LCD螢幕跟CRT比,零件少、材料少多少?
零件少了,但價格也下來了。自由經濟所造成的結果。

有時候想想,做東西賣東西真的很不容易。
很久以前買東西,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價格。
現在資訊太透明,賣東西一不小心就賠錢,還會被認為有賺錢。

(等「痞酷一族」勢力漸漸變大,這些生產大廠不知會如何應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問題少數是管子,大多數是主基板上一科250v電解電容(10uf或22uf,一般直接用22uf換入即可)出問題,每種廠牌機型幾乎都是一樣的如前述處理方法.

楼主:
說到CRT,以下才是CRT機種的王道啊...
http://tw.f3.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36240802?u=kikiay2002
曾看過朋友所有之同型機用來撥放數位電視的HD台,很~~漂亮0.0
可是真是給他貴-_-

楼主:
提到CRT有一點就不得不說
如果有哪個朋友是古早時期的電視遊樂器收藏愛好者(如紅白機),那就一定非得留一台CRT電視不可.
因為那個時代遊樂器的光線槍在LCD上根本完全無法使用,非CRT不可.

网友:
我還有一台ADI 全平面的CRT
畫面真的很棒, 到現在還捨不得丟 >"<~

网友:
回复 楼主:

厲害!!FBT旁(10~22u\250V)電容換一換就好!!但好像分壓電阻也很會OPEN~~
雖然大家有好功夫!!但沒機器可以修了~~可悲
時代在進步!!所以我們要加強!!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些日子才從倉庫找出 , 以前在玩的紅白機 !!!

看了一下原來是電源插頭故障 !!

拆開自己修一下 !!

測試一下居然可以坃咧 !!

玩了一下超級瑪麗 居然 又破關了 !!

說到 CRT 我覺得 MAG 美格的 使用 sony 的特麗霓虹 !!

那畫面真的沒話說 !!!

楼主:
回復  小國

前些日子才從倉庫找出 , 以前在玩的紅白機 !!!

看了一下原來是電源插頭故障 !!

拆開自己修 ...
引用 网友C:

你那台紅白機是日本原版貨還是台製的?
超瑪8-4全破.....我之前只打到8-2-_-

楼主:
以下是現在各電視台還在使用的業務用監視器:
http://www.sony.jp/CorporateCruise/Press/200003/00-0309/
這個領域還是CRT的天下,至今LCD仍無法打入.

网友:
以下是現在各電視台還在使用的業務用監視器:

這個領域還是CRT的天下,至今LCD仍無法打入. ...
引用 楼主:

什麼!!370萬日元!?這種價格要保固十年吧!
(如果OLED真的成功了,這種螢幕大概就一定被擠掉了吧!)

瑪琍兄弟我破不了關,滿難的。(小時候我弟破過一次以後就不想再挑戰了。)

楼主:
什麼!!370萬日元!?這種價格要保固十年吧!
(如果OLED真的成功了,這種螢幕大概就一定被擠掉了吧!) ...
引用 网友D:

錯了.
這一類機器全新品售出保固頂多是三年.
另請看以下,這是SONY專業性產品在台代理商新記的維修收費標準:
http://www.cinchy.com.tw/03_support/03_suooort_03.php?mainid=2
新記產品是自己維修(非家用產品的新宇服務體系),它只有一間服務站在台北,如果是機器在中南部要維修,還要加收路程費,一修起來花很大.
新記維修方面只有一個好處,就是24小時的全無休出勤(真的,就算是三更半夜要叫修也是必須要去處理,電視台可是全年全時無休的哩),但是...非一般正常上班時段出勤費用加成是非常可怕的-_-.

网友:
回复 楼主:

紅白機是台製的啦 !!

小時候 [盧] 了好久 才到手的 !!!

記得第一次破關時還真感動 !!

不過要破關 , 非得到 3-1  踩烏龜 加台到 n 台 !!!

才有可能順利破關的 !!!

网友:
以下是現在各電視台還在使用的業務用監視器:

這個領域還是CRT的天下,至今LCD仍無法打入. ...
引用 楼主:

其實現在的電視台設備因為市場競爭也已經很精簡了,沒有像以前一樣非得用廣播級的設備不可。
那台370萬日元的監視器我還沒在台灣的電視台有看過,看到最多的還是舊有 SD 規格的小尺寸 CRT 監視器、 IPS 面板電腦監視器還有許多一般家用 LCD 電視。
一台50吋的 LCD 加上多畫面處理器就能同時觀看十幾組影像,根本就是便宜又好用,顏色是否正確現在的工程師也不太管,訊號有出去就好,其實他們是有裝專用的影像處理器,對於播出的影像信號都會自動處理好在一個標準內。

我自己家裡也還是繼續在看 SONY 的映像管電視,LCD 電視根本看不慣顏色與層次真的差很多。
個人認為 LCD 電視還要努力許多年,現階段的電漿螢幕還是比較好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啊....馬利2代的最速過關不是1-1 -> 1-2 -> 4-1 -> 4-2 -> 8-1 -> 8-2 -> 8-3 -> 8-4
一隻過關....不需要去3-1踩烏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個捷徑我知道啊 !!

重點是功力沒那麼強 , 需要到 3-1 加台 !!

然後在 8-4 用人海戰術 !!

給它硬闖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台灣電視台一般都只有SD畫質,它們不會用到超高級專業顯示器我倒能想像的到.
我有點好奇的是,目前唯一播放HD節目的公視HD台它們會用到哪種等級的監視器哩?

网友:
回复 楼主:

SONY LCD Monitor for Broadcasting,也要十幾萬一台,但台內就只有那幾台,原廠生產線都快停掉了。
台製的小尺寸 HD 規格的 LCD 監視器,工廠直營的進口貨完全無法比價格,品質與服務都不錯。
LCD Monitor for Computer,色彩與解析度夠用的就好了。

現在的節目都是用電腦後製,所以電腦用液晶螢幕是最大宗。
影像訊號已經是全數位的,所以不怕信號傳送、切換的過程會失真,只要後製後的品質能控管那播出的品質就沒問題了。
電視台設備的汰換很快,現在幾乎看不到 CRT 的螢幕了。

LCD 是時代趨勢無法阻擋的,一般使用者用心找還是能夠買到優良的液晶螢幕。
除了面板的差異外內部的影像晶片也是非常重要,我都是叫朋友到傳統電氣行去買電視,除了可以請店家接第四台訊號來看外還能殺價到比大賣場還低。
切記!賣場電視牆的撥的展示畫面都是假象千萬不要被騙了,切到第四台與帶自己熟悉的影片去播才是正確的。

网友:
以前是做印刷稿件,CRT的色差較接近,LCD真的很傷腦筋,工作性質就是不習慣。
不久前幫客戶裝DVR(數位監視器),拿了一台15"LCD,因為擺放高度視角上的問題,又換回了CRT。
LED的高解析度,把螢幕的字變小了(當然是可以調),有歲了眼睛要顧一下,我工作都習慣都用CRT,LED較少用。

网友:
....目前的技術
CRT...快被淘汰..但真的很耐超..畫質又是一級棒(看廠牌與設計)
LCD...目前主流趨勢..缺點..畫質不佳反應速度慢...
但現階段的LCD有比較好了..但還是沒有比CRT來的好..
最近在改公版...說真的..佔了50%以上..沒改公版之前..畫質很差
改了高畫質公版..真的很棒...就連電腦直接輸出到液晶電視..那種感覺就超棒的
只能說..液晶本身問題不大..最大的問題出在AD版的好壞

電漿...貴~~但是畫質不錯...缺點...電腦畫面解析度...很差...不知道是不是AD版的問題
我朋友上個月買台電漿有HD高畫質...可是...電腦輸入..1920*1080...無法顯示..
只能使用1366*768.......真的很無言...哪來的高畫質阿...

總結...
CRT與電漿畫面來說都不錯...缺點就是太重與耗電...
LCD缺點在於畫質與可視角度..但是...這卻是可以解決...就看各家廠商的技術了

對我們維修人員來說....在人家眼中視為垃圾的...我們都當它是寶..只要修的起來..
管它是哪一種的螢幕..我好用就好了..不好用的在殺肉修別台阿..一定可以修出一台高級的
要不是CRT便宜取得方便..又耐操..我們維修人員哪會對CRT這麼情有獨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