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H-50V乾衣機 PTC加熱器

楼主(2010-10-22):
請問那位大大有或那裡可買到這款PANASONIC NH-50V乾衣機的PTC加熱器?

网友:
pentium1t大,看了你的圖片可能也是這一家的,
可以問他們有沒有備料
http://tw.myblog.yahoo.com/mw865 ... =2157&next=2044

网友:
當地服務站就可買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YOYOMAY大,我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bigll大:
是哦!他們肯只賣加熱器嗎?
記得都是騎車來直接維修?
還是問看看好了,謝謝您!!

网友:
他們是有到府服務
但你自己換也確定是它壞那就自己換就好還可省一些費用
會賣你阿
自己殺到服務站買材料換
他們有個客戶自購價
問看看也沒差

网友:
我在大三電子看過...600元以上吧...

這東西~~國際牌服務站不會賣給非簽約廠商與客戶....

网友:
服務站一定會賣的.
只要說清楚機種與零件名稱,服務站肯定
會供應,除非是年代久遠,零件絕跡.
PTC加熱素子故障率不高,它必須有風的
流動才會發熱,一般遇到的就是圓形皮帶
斷裂或是計時器故障.
圓形皮帶斷裂造成扇葉沒有轉動.因此就沒有
風的流動,PTC加熱素子沒法正常運作,
衣服就烘不乾了.

网友:
lg 就不賣了!公司自己要賺!

楼主:
感謝bigll大及順興大:
目前有問到NT350元的(另運費60元),只是没換過不知好不好拆它?
會認為是PTC加熱器壞是因為這台保內修過一次就是壞這個加熱器,這次狀況一樣有轉動但没熱風.

网友:
國際 聲寶 東元服務站是他們的料他們會賣給你  只有LG不賣給非簽約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情相助:
問了服務站要NT$550元,現在就等買到零件動手拆了,希望一切順利.
謝謝大家!!

网友(2010-12-27):
桃園市國際路的服務站就可以買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