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老化或損壞會不會導致電路燒毀??

楼主(2010-10-22):
之所以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電容損壞極為常見。
電容損壞之後,當然會導致電路動作不正常。

但是,除了讓電路動作不正常之外,電容損壞有可能導致電路燒毀嗎?
因為沒有什麼實務經驗,所以問一下版上各位。

网友:
因為電解液具腐蝕及導電特性...

如果全炸了那就算了,如膨脹又漏液,侵蝕電路板或造成短路當然燒東燒西的..

自己的愛車的行車電腦也是電解電容漏液造成短路,結果自排無法換檔.....(1994年份的車)

還好晶片及元件沒受損,電解電容換過就好!!

网友:
電容如用在振盪電路, 容值不對即易引發電路晶體燒毀, 例如 BENQ FP71G  液晶螢幕  .15J100電容容值不對,即易引發2SC5707電晶體擊穿短路.
一般電解電容大多用於電源電路, 其做用為濾波 穩壓用, 漏液 爆漿大部份不會損壞其他電路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