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511sm 改變壓器+高壓

楼主(2010-10-22):
最近碰到一台小台的十五吋液晶螢幕故障
拆開一看就不太想修了...
因為電源高壓板已經燒到連他阿嬤都認不出來

不過想到這個月收入似乎不是很夠... 還得養家活口
打算跟他拼了!

先準備一顆可以用的電壓剛好是原本提供12V的變壓器
然後還有一片兩燈大口的高壓板
把AD板 接上高壓on/off,電源,接地 高壓接上12V,on/off.接地
做好絕緣之後接下來測試看看
開了太好了^v^
因為這片面板蠻少見的也PO一下這塊面板的型號

下次別叫我改了... 好累... 不過為了三餐也要跟他拼到底XD~

网友:
酷......受用無窮...謝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廣達的面板ㄝ....真的少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很棒也
好羨幕喔  ㄏㄏㄏ

网友:
變壓器會燒掉,小心是二次側負載過大造成,修好可能只是一時。最好確認一下電流值是否合理。
我曾修通監視鏡頭不斷會燒變壓器,但換新變壓器幾天後又燒,最後才發現是紅外線燈板故障,造成負載遠大於變壓器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指教!
這一台還好沒有很複雜...
不用看電路圖也可以改~ 變壓器輸出12V 3A差不多是電源板轉換出來的電壓電流數值
有些比較複雜的沒有電路圖查找電壓到裝好測試OK要一個工作天...
謝謝你的回覆~ 我還有很多地方要向您學習!

网友:
@@ 改的好 這招好用
拜託 給偶偷學一下
不答應也不行 @@" 我已經偷學記下了

网友:
感謝分享,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