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FUHO DVR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10-22):
先來看老摳摳的DVR~裝IDE硬碟溜~
這台故障原因是不過電~我忘記拍這台的型號了
看了一下~硬碟是97年1月30日的

先空載量一下變壓器~
這有問題的話空載量不準喔~

上電量量看…
上電後~先拿變壓器起來”停.看.聽”
看=看變壓器指示燈有沒有熄掉~有=短路但不等於正常可能有壓降
聽=聽變壓器有沒有高頻聲或異音~有=短路或變壓器有問題
停=以上兩者都有問題~請停止送電~再去旁邊抽根菸思考一下問題
威…後面那個沒有啦~

看來入電正常~也沒短路喔~

先看一下LM2576-5的接腳圖
1腳是12V入電…
2腳是5V輸出…
3腳及散熱處為接地
4腳為回授
5腳為開關

再來量量其他的腳(連續動作)
看到那裡有問題了嗎??

當然~請先量一下5V端有沒有短路~造成IC掛掉的其他因素~
尤其是那顆保護回授用的蕭特基二極體~
確定沒問題再換上IC~不然裝10顆燒11顆喔~(加原本燒的那顆)

先拆掉旁邊礙手礙腳的電容跟電感吧~
哇…無鉛的…40W摧不動…

上點新錫再來就殺出40W跟60W烙鐵來個雙槍俠拆法

殺顆IC來用…
Package不同耶…砍頭
砍頭麻煩請使用鈍器~不要用利器~
不然會破掉…尤其是remake的~
再上點錫…等等比較好融合…

來量一下電壓~
有電囉…

末端的穩壓也來量一下

這台FUHO生產的喔~工廠在彰化~金馬路上…的巷子裡
裝機上硬碟開機…嗶…嗶…嗶…嗶…(無限次)
記憶體沒裝好…
威…其實是裝笑

燒機
由於內容太精彩~拍霧的給你看…
收工…

网友:
不錯哦!!好例子。

网友:
又學到一個新技術了!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慢慢吸收中

网友:
精采的圖文解說
謝謝大大分享嘿

网友:
讚 ~很詳細 又容易懂n_104|~

网友:
掌握維修的步驟 !!

分析解說清楚 !!

唯一美中不足的 !!

是那精彩的卻看不到 畫面 !!

呵 !! ~~ 呵 !!

网友:
這台DVR好小台喔,我之前搞的那台超大的...

网友:
大大好厲害喔.請問那隻大大的鉗子怎麼用阿.好像工地在綁鋼筋有看到...

网友:
挖~~~好奇大的功力....突飛猛進......我都快跟不上囉...

网友:
真的很精彩的維修丫~可惜最後的精彩畫面沒得看!!

楼主:
挖~~~好奇大的功力....突飛猛進......我都快跟不上囉...

賣安捏啦~這個基本的溜~
話說要去找你都沒時間...忙東忙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 好奇 (大) 完修 !
    這台 DVR 應該是 FUHO TA-468 先前的 IDE 版 , 壞掉的原件是+5V ; 3A 電源管理IC , 旁邊綠色3顆電解電容亦應該注意一下是否容值不足 , 造成電源管理IC 輸入電壓超過工作電壓燒毀 !

网友:
又學了一點東西,
謝謝大大的分享啊^^

楼主:
回復  好奇

恭喜 好奇 (大) 完修 !
    這台 DVR 應該是 FUHO TA-468 先前的 IDE 版 , 壞掉的原件是+5V  ...

報告H大~這電容都有量過喔~應該算尚可~以我的做法都會電容換掉~
但想說客人的硬碟才160G~也該換新機子了~所以就...
後來查了一下出貨~好像是TA-422才對~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為此機器真的跟 FUHO TA-468 真的很像 , 所以我就先推測了, 真實的 TA-468 現在是用 S-ATA 硬碟 ,

客人的硬碟才160G~也該換新機子了~所以就... {{ 看來好奇(大) 藉由維修撈了一些油水了}}

网友:
好精彩的維修過程,詳細的解說。
謝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