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教學機WMA-168B維修實例(第二彈)

楼主(2010-10-22):
來看看主角…
聽說這台是插錯電~但小弟只會參考~自己測比較準~

拆機看一下~
哦~有一顆電阻跟穩壓IC掛了喔~

先來判斷一下~
1.        電阻為射極電阻~集極為GND~若射極電阻會損壞表示電晶體是短路的~
2.        7806燒出個洞~電壓並非過高導致損壞~應該輸出有短路問題~
3.        由於關機插電會選擇給電池充電~但變壓器與充電線路並無故障
則表示並非上錯電損壞~
4.        拍很多照片忘記按SAVE~又漏圖了…我這粗線條該修喔!

先量電晶體
短路囉~

再量附近的ZENER二極體
板上量就短路了~先解焊一隻腳再量一次~確定短路囉!!

電阻的部份比照廢板的規格為2.2歐姆~拿接近的2.7歐姆替代

爆掉的電容也換一下~有三顆
不過這規格有點扯~居然是10V的~不知道採購跟QC再搞什麼…
但我看大小顆差不多...該不會是標示膜封錯了...誇張n_083|

來看一下廢板的~
第一台是168B的~右側充電線路有零件
第二台是168A的~右側充電線路無零件

試機…
看一下壞的零件
完修…

网友:
不錯哦!!!老虎發威了。。。。

网友:
老師用的擴音器?

网友:
大大真厲害.什麼都修.是雜修派弟子阿...

网友:
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電子零件都一樣,只是組合起來後,變成不一樣的產品,為什麼有人會修很多產品?那是因為他至少懂電子零件。
我一再說過基礎很重要,基礎不見得是指那些計算,它包含實做的基本功,這些不見得看書就會,這必須由懂的人、消化過的人來帶,基礎不好的人將來一定會遇到瓶頸,只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這也是我發基礎文的原因,我也很期待論壇會有人能跟我一起努力。
恭喜你維修成功!

楼主:
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電子零件都一樣,只是組合起來後,變成不一樣的產品,為什麼有人會修很多產品?那是因 ...

感謝wish大的回復~小弟對維修只是興趣~如wish大所言對於電子零件有不錯的基礎
再加上來這裡研習有一段時間~對於電路的知識也進步了很多~
雖然還沒辦法像各位元老們可以判斷問題點~但對於他人所提出的疑問~
只要小弟熟悉或能夠確定問題的~一定能提供意見或幫忙解決~

也很高興在搜索"假精密電阻"而來到這裡~也加入這個大家庭~
我要加油~進步落後很多~太晚找到這了~不然在大學時期應該會更迷這裡~呵呵...

网友:
恭喜完修... 對阿這裡真是學習天堂...無蓋步

网友:
其實小弟雖然不是電子本科,可是都是慢慢消化中,只是領悟很慢就是了!!

网友:
因為您的努力,讓辛苦的老師們免於"燒聲"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奇大大!!
你太強了!!這樣你也可以修!!不簡單!!
因該要多多與你學習!!

网友:
這摸厲害
以後要多發文

楼主:
不敢當...不敢當...小弟會修的~都是基本的~要深入一點或不明顯的問題~我處理不來~
不過...維修東西真的是很有趣~滿滿的成就感...比戀愛的感覺還好~
來跟烙鐵結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