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確認家中配電箱接地是真的

楼主(2010-10-22):
想問一下,家中220/110 60Hz 配電箱中綠色地線如何確認是真的有接到大地,而不是接鋼筋。
接地是否與台電中性線阻值為0 ? 一直搞不明白。
因為 1條火線加中性線是 110V,1條火線對地線也是 110V,有什麼差別 ?

网友:
AC110V 辨識
AC電壓表負極接綠線
AC電壓表正極接電源線火線110v
AC電壓表正極接電源迴路線地線0v
確認哪條是電源迴路線後 關閉電源開關
以歐姆表量測綠線與電源迴路線間阻抗
家庭用:
0歐姆:典型設施電源接地 與電源迴路線共通
0歐姆以上:金屬地樁或鋼筋接地  大部分會有電位差存在
工廠級分:電源接地 裝備接地 靜電接地 避雷接地
各接地阻抗理想值接近0 且須獨立分開
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
想問一下,家中220/110 60Hz 配電箱中綠色地線如何確認是真的有接到大地,而不是接鋼筋。
接地是否與台電中 ...
引用 网友A:

舊式建築物配電方式為台電低壓經電表進屋(L1.L2.N),家中配電盤箱體接鋼筋,無椄地線,若有的話,一般都是連接N
新式建築物,台電高壓引進,用戶自備變壓器,變電設備外殼接地,並連接到用戶地線.
但是有時候施工時經常偷工減料,用戶地線直接用N替代,拆開配電盤看看就知道了.
若是真的接地線,與N項之間線阻不會為0

网友(2011-07-14):
值得參考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