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inc 1912w 電源燈閃爍 不開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10-10-22):
這台很有趣...剛開始上電 指示燈沒亮 按電源無反應. 已排除電源板故障.

量測基本工作電壓 3.3 1.8 均有 .... 嘗試補焊 1117 ZCP 上電在開

發現電源燈微微閃爍... 這時候在量1117-3.3  2.5V上下跳 隨電源燈的拍子.
ZCP 則是 1.5V 上下跳 也是跟電源燈的拍子.

約1分鐘後 電源燈停止閃爍 按電源開關也無任何反應.
這時候再回頭量 1117 跟 ZCP 又回到 1.8v 3.3v
這時我就懷疑是否有短路,查了許久阻值都正常。
頭痛了= = 剛好桌上有張類似的板子,把上面的1117-3.3拔下來換上.
開機了! 不是吧! 1117-3.3會騙人? 在量一次 也是3.3V

一樣是3.3V 卻不能開機? 這有趣了... 量起來OK 不代表OK 麻煩了

11月16日 更新
問了友人這問題,他跟我說3.3V本來就是低電壓的東西他說只要差一點那就是不對了!
打個比方 三用電錶5位半的故障 3.2736v 正常的是 3.3102v 所以低於標識換了他吧!

网友:
這 AD 板的確 很有趣 ~.......有很多種 故障 的方式n_104|

网友:
電子零件故障型態千奇百怪
這種情況的問題我要記錄下來
以後若有機會遇到的話
就知問題點了

网友:
基本上這台的AD板...大多是壞1117

最常壞的就是左側那顆1117...右上那顆跟顯示比較有關係...
如果他上方沒有3.3V或是低於3.3V..伴隨就是旁邊的ZCP無電壓或是低於1.8V..
1117的3.3是由電源板上的5V降壓而來...再給ZCP降壓為1.8V提供給MCU使用..
因此,如果1117的電壓不穩定..就可能產生不開機或是電源燈閃爍..

不過以小弟的經驗(幾乎每天在換>.<)..應該是1117直接換掉就好了...這塊的ZCP很少壞...除非是3.3V很穩定..而1.8V過低或沒有..才可能是ZCP
補焊應該是無效的...

僅供參考

网友:
嗯~寶貴經驗,收下先^^
但是對於這種隱性的故障,有時還是得靠些運氣和平時經驗值的累積才能完修

网友:
多學多經驗,做筆記ing

网友:
居然還有這種事......真是寶貴的經驗阿

网友:
又是超能維修,勵害,給你拍拍手

网友:
感謝分享寶貴的經驗

网友:
修完真爽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應該是先量IN的5V有無再去check3.3V-out....在1.8V-out(補充)。

网友:
哎呀...! 我好像 有一塊! 而且毛病是依樣的...快來去看一下

网友:
往往只有燈閃不開機時,該1117電壓應在2.7~2.9間,我以只要將右上角1117對調即可,個人試過很多,問題都可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