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DPS-300KB power 220W少一條線(留置,慢慢研究)

楼主(2010-10-22):
台達 220W 怪了怎麼少了一條線n_064|
沒看到這條線
下圖則是多了一條沒看過的線,紅線處那條
有人曉得這個頭是接在哪裡的嗎?
如果我要改成第一張圖的那種頭,請問是要怎麼去改呢n_015|

楼主:
好像是耶,只是一般的個人電腦應該沒有這條線吧!
感覺像是server在用的powern_144|

网友:
這個電源有點年紀了 要硬上P4要小心
網拍可以買到大四Pin轉CPU12V接頭

下面那個ATX12V 1.0有規範  但鮮少有主機板用到 可以忽略
Intel Power Supply Design Guide for Desktop Platform Form Factors 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對啊!因為忘了把電源關掉,就果有點走火,下了我一跳,可是也很奇怪,又沒有碰到任何東西莫名的火花出現,在焊點邊看到有燒膠的痕跡
如下圖

网友:
這個電源有點年紀了 要硬上P4要小心
網拍可以買到大四Pin轉CPU12V接頭

在12V 1.0有規範  但鮮少有主機板 ...
引用 网友A:

如果會修的話,Power有年紀其實應該是沒關係的吧!
我覺得power的老不老沒差,設計得好不好才有差。

台達power的設計算不錯的了。

楼主:
同感,看來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了n_046|

网友:
舊POWER要使用得要注意12V輸出,P4以後的CPU都是由12V供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