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dlink的【24埠寬頻分享器】使用時要設定嗎??

楼主(2010-10-22):
請問一下~有誰用過dlink的  24阜寬頻分享器??
請教一下~ dlink的【24阜寬頻分享器】使用時要設定嗎??
[1]
[【A】我的中華電信【數據機】出來的網路線~我接在第一埠【1st port】【用白線】
【B】第2埠【是接到電腦的網路線】【綠線】
[2]我還要  做什麽設定???

我買了2臺 【可是不太會用】。。
因為 有人跟我說  【有網路卡的】【鐳射列表機】~用hub會比較快!!
所以我決定試試看。。。另外一個原因【是】想連接 第2臺電腦。。^-^

ps:因為 我無法上傳照片。。所以我把那個賣家的圖片貼出來。。。
dlink的  24埠寬頻分享器
型號是DLINK DE-1824i  24埠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37100331  【有照片】
ps:這個型號~網路都找不到。。
請問有人有 說明書嗎??

ps:別種的 DLINK   8埠 或  16 埠  或24埠   的說明書~也可以謝謝

楼主:
還有另外有~ Daisy chain  【in】與【out】~  兩個網路線的插槽。。。咱不知有何作用??

Daisy chain  是什麽意思??

网友:
這應該不叫寬頻分享器吧.....!?
這應是集線器(hub)或者是交換器(switch)
如果是以上兩者,皆不用作設定,不管是印表機、電腦,通通接到此設備就可構成所謂區域網路,如果要上網,如中華X信,就把數據機接到以上2者中的任一埠,再作撥接的動作即可,如果是cable modem,接法也一樣。

順帶一提,市面上應該沒有"24埠的ip分享器吧= =!,大多只有5埠或8埠
另外,有網卡的印表機正確名稱為"有內建列印伺服器的印表機",這類印表機較方便是直接接到hub上,然後 pc端再透過tcp/ip方式直接點對點連接印表機,不用再透過傳統方式用電腦作分享。

网友:
關於樓主的問題
首先要說明,經過網路查詢D-LINK DE-1824i的規格資料後,
這台機器為集線器 hub 並不具備寬頻分享(NAT)的功能,
所以不能稱之為寬頻分享器。
推測樓主應該是想多接第二台電腦透過網路與第一台電腦共享印表機吧...
若樓主想使用具備網路功能的雷射印表機,
建議樓主可以上PCZONE 討論區的 [網 路 硬 體 版] 或 [網 路 技 術 版]發問,
還有發問時盡量提供現有之設備的型號,提共他人參考,會有更專業的大大會提供你更好的建議,希望這樣的建議有幫助到你~

网友:
一般 集線器(hub) IN 是接網路線 .OUT是網路線接到另一台的集線器(hub)
不同機型DE-824TP說明書給你參考

DLINK DE-1824i .PDF

128.66 KB, 下載次數: 380

楼主:
謝謝【jackchen681】的回答。。
我知道 D-link 這臺是HUB了~

還有chyiren的PDF檔案^-^

謝謝大家的解答!!

之前【如果先接這臺Hub】~再接【電腦】我始終上不了網。。。
出現 678的錯誤訊息。。。

後來【我把一個開關】  【上面寫著  【MDI-II】 與 【MDI-X】】《--》那位老闆是轉到【MDI-X】測試機器~

我後來切換到【【MDI-II】】~就可以上網了  ^-^

ps:用HUB設網路列表機~剛才試。。咱不會試~    結果失敗。。以後再試吧》《

网友:
您調的功能是切換586A/586B的網路線接法,就是網路線俗稱的跳線或不跳線。

网友:
這是一台超過10年以上的老機器了.有網管功能.不過效能不佳.10m/100m互通還需一片module.古時候是很貴的機器.很耐用.屬企業級的.但是以現在來說就輸1000多的switch了

楼主:
這是一台超過10年以上的老機器了.有網管功能.不過效能不佳.10m/100m互通還需一片module.古時候是很貴的機器.很耐用.屬企業級的.但是以現在來說就輸1000多的switch了

謝謝告知。。
我這臺  消耗50Watt~其實我一個人~也比較少用【快要一臺 電風扇的熱量60~70瓦了】。。 感覺很耗電》《
平常咱是用隨身碟【4G的資料】~差不多就夠了^-^
ps:用HUB的好處【就是用電腦的時候】【網路線不用拔來~拔去的】^-^
24埠~應該可接許多電腦^-^

ps: 不過【USB】4埠~6埠的HUB也出來了【230元~450元】~我也拜了臺【230元的usb接頭的4埠HUB】
<-->接【USB】的列表機 與電腦應該很方便!!《---》不過咱就【不知道】【要如何用 【USB】4埠的HUB】~上網了》《

ps  D-link最新型【友訊 DES-1024D】 24埠 Switch HUB網路集線器【10M/100M】 網路交換器   [市價 2000~2500元]
好像也是消耗37.5Watt
/e42422623?u=cg23517457
/b58296877

ps:剛才又找了一下【100M/【1000M】】24埠要6900~7300多元。。
DGS-1024D~這個咱應該 一輩子都用不到了而且太貴了。。

网友:
daisy chain 我猜是HUB連接HUB的專用連接孔,早期的HUB沒辦法分辨跳線與非跳線
現在的HUB一般都沒這種孔了,如果要接內建網路伺服器的印表機的話
可能要查看看印表機內建的IP位址,可能的話,區網的電腦有可能必需動設定在同一個網段
之前設定一台ZOT 3 LPT PORT的必須這樣設定
EX. 192.168.0.X  或是 10.0.0.X  注意不要IP衝突了

网友(2011-02-20):
還有另外有~ Daisy chain  【in】與【out】~  兩個網路線的插槽。。。咱不知有何作用??
Daisy chain  是什麽意思??
引用 网友A:

    簡單來說 那就是堆疊
stock (堆疊) 只能使用菊花鏈(daisy chain)接頭
而堆疊的HUB被視為同一部集線器;因此可以共享背板頻寬
在於不同於以 UPLINK 串接結構上而使傳輸效能受限於該條UPLINK網路線

忘了說了
菊花鏈的HUB必須與同樣為菊花鏈的HUB相接才能作用,並且所謂的菊花鏈並無國際標準,而各廠牌各型號的堆疊協議都有各自的發展,因此D牌與C牌的HUB 是無法堆疊 ,甚至同廠牌但不同型號之間也無法堆疊

网友:
請問一下~有誰用過dlink的  24阜寬頻分享器??
請教一下~ dlink的【24阜寬頻分享器】使用時要設定嗎??
[ ...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說 你po的這幾台 都不具備有NAT功能 (也就是寬頻分享器)

ftp://ftp.dlink.com/Hub/de1824/Manual/de1824EI_manual_1.zip

楼主:
簡單來說 那就是堆疊
stock (堆疊) 只能使用菊花鏈(daisy chain)接頭
而堆疊的HUB被視為同一部集線器;因此可以共享背板頻寬
在於不同於以 UPLINK 串接結構上而使傳輸效能受限於該條UPLINK網路線

忘了說了
菊花鏈的HUB必須與同樣為菊花鏈的HUB相接才能作用,並且所謂的菊花鏈並無國際標準,而各廠牌各型號的堆疊協議都有各自的發展,因此D牌與C牌的HUB 是無法堆疊 ,甚至同廠牌但不同型號之間也無法堆疊

謝謝告知~ 這樣我瞭解【stack】堆疊的意思了!!
以前咱也曾經【試過】【不同廠牌的】堆疊~ 結果都失敗了!! 原來是不同廠牌的菊花鏈不同^-^
ps:咱那時候【兩台4port】的堆疊起來~  那時候感覺【第2臺】速度會比【單台的4port】之速度【慢 1/3】~
所以當時就寫下一個筆記《--》【買2臺Hub來堆疊】《--》不如直接買一台【8port的 Hub】會比較快~而且不用設定+有用起來【卡卡甚至當機的那種fee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