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微波爐薄膜按鍵維修

楼主(2010-10-22):
家中微波爐有一天忽然BBB亂叫,偶爾還自動微波一下
判斷是薄膜按鍵接觸不良了
那面板是整片膠黏上去的
硬拆的結果,慘了
連一些線路都拆掉了(都位於線路要交叉又用綠色絕緣膠帶隔離處)
這種線路又不能用焊接的
現在裝回去沒一個按鍵有反應
版上有大大全改成按鍵開關,不過實在太費功夫了
(箭頭處應該就是原先接觸不良的地方)
好家在雷克斯正在研究OSC有機太陽能電池
有一些實驗用的東西可資運用
下方是導電性碳雙面膠帶
這是要照SEM(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固定樣本用的
SEM既曰電子,就是照出一些電子信號
因此試樣表面會鍍上一層導電層
慢著,偶用雙面膠幹麻?
而且它的導電性還好而已
因此改用銅單面膠帶
這兩種膠帶的黏著層也是會導電的
於是偶開始像小學生做勞作一般剪剪貼貼
目前算是修好了八九成
因為有些地方好像原先的膠沒去除乾淨
偶爾會秀斗秀斗的
等有空再加強了

网友:
要清殘膠最好的方法是用去漬油
可是一用下去怕剩餘的導電碳面又被搞掉了
還真難處理啊-_-
.
雷大,你那膠帶是在哪可買到啊?

网友:
老大去買導電用銀漆筆圖圖畫畫就OK阿.也不會傷到其他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買一支來修薄膜鍵盤,但拍賣上一支要兩組鍵盤的錢,銀漆筆還不能久放...沒錢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用去漬油沒有搞掉耶
那個膠帶應該是跟化學儀器或藥品商買的
谷哥"3m 16072"
找到美金15.4
到臺灣後就不知道多少錢了

网友:
雷大可真厲害ㄚ
連這也能修

网友:
好精緻的手工藝阿...

网友:
硬拆的結果,慘了 連一些線路都拆掉了
這種線路又不能用焊接的 現在裝回去沒一個按鍵有反應
引用 网友C:

雷大 下次就別再這麼粗魯了...

网友:
厲害厲害  又學到一好方法

网友:
恭喜完修
這下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強‧‧‧‧‧雷大真是厲害
不過那導電的銅膠帶,台灣那裡有賣..................

楼主:
台灣哪裡有賣...
請參考5樓
答案是偶也不曉得
這個材料是偶隔壁的實驗室
做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導電電極
難怪偶常看見他們在剪剪貼貼...

网友:
只能說~~
~~強~~
大大真是超越了製造廠的能力

网友:
雷大
我在y拍找到了,但不知道跟你用的相不相同,黏著層不知會不會導電
價格也不貴
附上綱址給大家參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50361087?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19616416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哇!真得有耶!

3M的有附技術資料
1平方英寸(2.54cmX2.54cm)
在每cm[sup]2[/sup]施加3.4牛頓(約346公克)的力量下
銅箔到黏著層的電阻0.005 ohm

那個賣家不曉得有沒有這種資料

网友:
厲害厲害  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洗衣機的薄膜應該也可以用這方法
改謝分享

网友:
哇雷大可以拿到這東西.真是好人緣阿,之前我不知到那個東西的軟板接點壞了.我也一直在找說.看你一說這東西還真不好買n_074|

网友:
薄膜真要小心按,否就頭大,謝謝大大的無私

网友:
果然還是這個好用

网友:
我在台南的民族路那間 最大間的電子零件行有看到   跟烙鐵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