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m2n4-sli 開機時一長聲三短聲~~~

楼主(2010-10-23):
asus m2n4-sli 開機時一長聲三短聲~~~
因該是顯示卡故障吧!不過這塊板子是雙顯卡的
測試顯卡是正常的請問大大~~如何得知是主板哪裡出問題呢?如何的檢測呢?

网友:
可以試著更換顯卡,或者PCI-E插槽,甚至CLEAR BIOS設定,找PCI顯卡上也行

网友:
1長3短 內存錯誤(內存損壞,請更換),記憶體故障清一清銅接點用橡皮擦,還是不行就要查記憶體是否供電及四周小電阻是否故障

自檢報警聲及含義:

AMI BIOS

1短 內存刷新失敗
2短 內存ECC較驗錯誤
3短 系統基本內存(第1個64K)檢查失敗
4短 系統時鐘出錯
5短 中央處理器(CPU)錯誤
6短 鍵盤控制器錯誤
7短 系統實模式錯誤,不能切換到保護模式
8短 顯示內存錯誤(顯示內存可能壞了)
9短 ROM BIOS檢驗和錯誤
1長3短 內存錯誤(內存損壞,請更換)
1長8短 顯示測試錯誤(顯示器數據線鬆了或顯示卡插不穩)

Award BIOS

1短 系統正常boot機
2短 常規錯誤,請進入CMOS SETUP重新設置不正確的選項
1長1短 RAM或主板出錯
1長2短 顯示錯誤(顯示器或顯示卡)
1長3短 鍵盤控制器錯誤
1長9短 主板FlashRAM或EPROM錯誤(BIOS損壞)
不斷地響(長聲) 內存插不穩或損壞
不停地響 電源,顯示器未和顯示卡連接好
重複短響 電源
無聲音無顯示 電源

Phoenix BIOS

1短 系統正常boot機
3短 系統加電自檢初始化(POST)失敗
1短1短2短 主板錯誤(主板損壞,請更換)
1短1短3短 主板電池沒電或CMOS損壞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驗出錯
1短2短1短 系統實時時鐘有問題
1短2短2短 DMA通道初始化失敗
1短2短3短 DMA通道頁寄存器出錯
1短3短1短 內存通道刷新錯誤(問題範圍為所有的內存)
1短3短2短 基本內存出錯(內存損壞或RAS設置錯誤)
1短3短3短 基本內存錯誤(很可能是DIMM0槽上的內存損壞)
1短4短1短 基本內存某一地址出錯
1短4短2短 系統基本內存(第1個64K)有奇偶校驗錯誤
1短4短3短 EISA總線時序器錯誤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錯誤
2短1短1短 系統基本內存(第1個64K)檢查失敗
3短1短1短 第1個DMA控制器或寄存器出錯
3短1短2短 第2個DMA控制器或寄存器出錯
3短1短3短 主中斷處理寄存器錯誤
3短1短4短 副中斷處理寄存器錯誤
3短2短4短 鍵盤時鐘有問題,在CMOS中重新設置成Not Installed來跳過POST
3短3短4短 顯示卡RAM出錯或無RAM,不屬於致命錯誤
3短4短2短 顯示器數據線鬆了或顯示卡插不穩或顯示卡損壞
3短4短3短 未發現顯示卡的ROM BIOS
4短2短1短 系統實時時鐘錯誤
4短2短2短 系統啟動錯誤,CMOS設置不當或BIOS損壞
4短2短3短 鍵盤控制器(8042)中的Gate A20開關有錯,BIOS不能切換到保護模式
4短2短4短 保護模式中斷錯誤
4短3短1短 內存錯誤(內存損壞或RAS設置錯誤)
4短3短3短 系統第二時鐘錯誤
4短3短4短 實時時鐘錯誤
4短4短1短 串行口(COM口、鼠標口)故障
4短4短2短 並行口(LPT口、打印口)錯誤
4短4短3短 數字協處理器(8087、80287、80387、80487)出錯

网友:
交叉比對法,試試看哦

网友:
檢測卡應該卡50吧....

网友:
應該是記憶體不抓~~

网友:
不用管是不是SLI,插單張顯卡也是能開機喔!
記憶體先確認看看。

楼主(2010-12-13):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
不過小弟再次測試用pci 顯卡可開機,所以記憶題是沒問題ㄉ
原因出在主機板上抓不到 PCI-E顯示卡
不知到要從何處抓起問起點
請各位大大再次提供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還有一個問題我將 CLRCT PIN 插到23還是可開機

网友:
有點奇怪的是,將jump插到23,應該是不能觸發啟動啊?還是清完BIOS設定值後,就可以開機了。

想必大概是BIOS設定值出問題了。

网友(2011-09-20):
檢測卡應該卡50吧,是内存没测到吗???

网友:
amd整合橋擋50,跟橋也有關係,因為自已手邊有張k8nf-939也是擋50,上顯卡不開,壓橋偶爾能開~

网友:
這基板幾乎是 - 整合晶片空焊居多 -  壓著扇熱片開機看看有沒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