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家電維修DIY-除濕機維修參考

楼主(2010-10-23):
除濕機維修參考!
故障問題:開機時無送風
處理情形:研判是風扇馬達故障,一般大多是馬達裡的溫度保險絲斷路,雖然是換掉溫度保險絲即可,但又因為之前發生多家大廠牌除濕機火燒事件,所以為了安全性及完整性,遇到這種國產機型除濕機都是壞那個零件就換那個,不做細部維修,所以馬達是整棵換!

网友:
滷大真是家電維修專家耶
請問鰭片用水洗嗎?

网友:
鋁潔劑,冷凍器材行有賣

楼主:
是的,
我是將鋁潔劑加水調淡一點沖洗!

网友A(2011-08-04):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是將鋁潔劑加水調淡一點沖洗!

鋁潔劑 為何需要 加水調淡一點沖洗?

還是 冷氣機 不稀釋 , 除溼機 稀釋?

另外

要分  冷排  熱排  嗎?

冷排  會結水滴 => 用鋁潔劑 洗不乾淨 => 沒關係 => 日後自動 滴水洗淨

熱排  不結水滴 => 用鋁潔劑 洗不乾淨 => 有 關係 => 日後 鋁潔劑 會腐蝕 金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鋁潔劑 為何需要 加水調淡一點沖洗?

還是 冷氣機 不稀釋 , 除溼機 稀釋?

其實有一些技巧都是個人習慣~
除濕機的蒸發器跟冷凝器是前後排列所以我會調淡,
再說除濕機比較不會像冷氣那樣髒!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有一些技巧都是個人習慣~
除濕機的蒸發器跟冷凝器是前後排列所以我會調淡,
再說除濕機比較不會像冷氣 ...

嘿嘿嘿...

以下是 轉載 某位大師 傳授的密法 :
蒸發器會有冷凝水產生鋁潔劑沒有沖洗乾淨沒關係,
冷凝器不會有水鋁潔劑沒有沖洗乾淨怕會腐蝕銅管,
http://bbs.pigoo.com/thread-30628-1-1.html

這位大師 真是 充滿智慧, 每一個部驟 都有一個 隱性的 道理

而通常 這些道理 似乎 書本上寫得不是很清楚

不然就是 偶 書讀得太少 ~~~~ 囧

网友:
這是不是跟修電風扇馬達中溫度保險絲是一樣的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