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下【除濕機的】銅管味道很重~要怎麼處理??

楼主(2010-10-23):
問一下 咱家裡有一臺  用了11年的【除濕機】~它的【銅管的銅臭味】味道很重~要怎麼處理??
【1】一般是 買黑色的噴漆來噴嗎???
還是另有辦法??
【2】大家家裡有 有超過11年的【除濕機】嗎~  1999年製造的嗎??
您還在用嗎??   您用的機器~它會不會有一些【鐵銹或銅管的銅臭味】的異味產生??
ps:還是咱該買部新的了^-^

ps:這部【除濕機】是備用的~    所以俺不急著更新^-^

网友:
鋁潔劑洗一洗應該就沒味道了吧 現在鋁潔劑還有加香水的洗起來乓共共
我家沒除濕機 不過有修過15年以上的惠而浦的

网友:
洗一洗即可!

网友(2011-02-24):
回复 楼主:

請問你用水洗過嗎? 我家的除濕機也是10年以上,還ok啦! 我都是用水沖洗!!

网友:
陳年灰塵附在鋁片上,用清潔劑洗乾淨,就不會有異味.

网友(2012-03-11):
您的問題應該是 蒸發器旁邊固定鐵片生鏽 流至 集水筒造成的味道  應該不是 銅管味

http://bbs.pigoo.com/thread-36425-1-1.html

有些 除濕機 蒸發器旁邊 使用 鐵片固定

鐵片生繡 凝結水 滴下時 把鏽 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