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風暴為何會破壞電網設備?

楼主(2010-10-24):
最近在網上看到許多有關2012~2013太陽風暴會造成地球電網損壞的報導,這原理為何?
若真有其事,那是否有對策?
若沒對策,地球會發生什麼後果呢?沒電的話,人類食、衣、住、行產業全數停止,那根本養不起起球上近50億人口呀。

网友:
(中央社記者林思宇台北17日電)近來有報導指出,「太陽風暴再度襲地球,嚴防戶外過度曝曬」。中央大學今天表示,這是望文生義的錯誤解讀,誤將帶電的「太陽風暴」和不帶電的「太陽光」混為一談。

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所長潘貞杰表示,就低緯度的台灣來看,兩者根本風馬牛不相干,太陽風暴會對高緯度的通訊、無線電傳輸產生不利的影響,但與紫外線照射無直接關連。

潘貞杰解釋,「太陽風暴」是太陽噴發出來的高能「帶電粒子」(電漿),如果朝著地球方向噴發,會引起地球上的一連串電磁反應,但並非每個太陽風暴都朝著地球而來。

潘貞杰說,面對太陽風暴,地球有「磁場」保護,這些帶電粒子僅能沿著磁力線往地磁南北極的方向移動。

不過,強烈的太陽風暴仍可能造成地磁保護範圍的縮減,萬一太空天氣劇烈變化,全球定位系統GPS定位可能出現嚴重誤差,衛星通訊可能中斷,定位導航容易產生誤差,影響人類生活。

潘貞杰說,地球磁場的保護範圍,在朝向太陽的方向一般約以10個地球半徑左右為參考,運行在這個區域外的人造衛星,受太陽風暴傷害最直接,造價不斐的人造衛星如果沒有注意太空天氣,可能就此被摧毀,因此不得不慎。

网友:
我也不是專家,就隨便講隨便聽好了。

高能「帶電粒子」(電漿),也就是散佈在空間中的正負電。
愈強的太陽風暴有著較強的電場與磁場的影響,這些剛好強烈干擾到現今很多無線通訊設備。

文中有說「並非每次太陽風暴都射向地球」,這讓我想到CRT的陰極射線管。
就像超微小區域的太陽風暴。你看,那麼一點點能量就把螢幕打得那麼亮。

网友:
你試把110V的電器插到220V看會不會燒掉,同樣的無線及網路設備被超過數百或數千倍的能量輸入,不燒掉也粉難吧!
比喻錯誤請不要打我

网友:
偶覺得所長講的也沒全對

新竹有個同步輻射中心 (最近要蓋座更大的)
把粒子用電場一直加速達到某臨界值
高能的粒子會同步輻射出高強度的光

這些高能的太陽粒子在運動過程
也許會產生比UV更高能量的光
譬如X-ray<α ray<β ray<γ ray ,更高能的泛稱宇宙射線

网友:
哈哈哈~~~~~

如果真的伴隨那麼多高能量的宇宙射線,躲也躲不過。
宇宙射線穿過地球如入無人之境,其實大家一直都曝露在宇宙射線之中。

(我不知道對不對,所以隨便聊。)

同步輻射是將粒子加速,在加速的過程中伴隨釋放電磁波。
白話一點就是你一直去推它,它一直不想加速,就掉出東西(能量、光)來了。
你一直推,它就一直掉。因為你用力推它,它才有可能一直掉出高能的東西。
太陽風暴爆完了之後,應當就沒有再加速了,也沒有那麼多高能的東西會不斷產生。

网友:
你試把110V的電器插到220V看會不會燒掉,同樣的無線及網路設備被超過數百或數千倍的能量輸入,不燒掉也粉難 ...
引用 网友A:

想像一下,在黑暗的房間裡點一盞5W的小燈泡。這就是我們在用的通訊訊號。
忽然把房間裡的一排日光燈打開,像超商一樣,5W的小燈泡看起來就不亮了。

太陽風暴應該是這種事吧!

(這一篇應該移到打屁那邊去。)

网友:
太陽風暴對發電變壓場所影響最大,想像一下,從變電所上方灑下磁鐵粉,你想會怎樣? 答案是跳機無法運作

网友:
這個太陽風暴指的就是強烈電磁波風暴,能輕易摧毀各類電子裝置,使人類的通訊、電腦、電器裝備變成廢物。
許多電影都有拍出這類情節,實際上美軍就有這類電磁脈波炸彈可以派上戰場來癱瘓敵軍的行動部署。

其原理很簡單,半導體元件的絕緣薄膜很脆弱,感應到大一點的電場就能導致燒穿與擊毀,所以 MOS 類元件最為脆弱而真空管在這方面就很有檔頭。

軍用設備就有考量到核爆後還要能用,航太設備就較能抵擋各類的宇宙射線的侵害,只要願意花錢都有辦法能夠防護的。
現代民用電氣設備當然是不堪一擊的,古老傳統的物品反而愈能抵擋電磁風暴,例如燈泡相對 LED、柴油引擎相對於電動車。
發電與變電廠是機電類的設備理論上應較能承受衝擊,但是很不幸的是這些裝置都受電腦與通訊裝置連動控制著,所以也是非常不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