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G1921WM 液晶顯示器3分之1亮度對比度異常故障(己解決)

楼主(2010-10-24):
優派VG1921WM 液晶顯示器, 昨天出现了故障:屏幕上部3分之1亮度對比度明顯高於其他部分色彩也不正常,而且影像拖尾延遲嚴重,無法看清鼠標移動,不知道是什麼問題。不知是否有大大知道原因
己過保,修不划算,己拍賣了,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
影像遲延

网友:
這是面板壞掉啦
就是面板驅動IC壞
一般原廠都報價的很高
買台新的比換一塊面板還划的來
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感謝bigll大大的建議,看來修是不划算,那就拍賣把它賣了....^^,謝謝您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US的話 應該還在保內 送原廠ㄅ 你看外殼上是否有店家售出貼的日期 有的話可依那各為保固起算日 一班送原廠都受理 幫你更換良品面板哈

网友:
對啊.....疏忽忘記跟你說像5#大大說的
如果是還再3年保內不彷去跟原廠盧一盧
切記先不要自拆
因為原廠很機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建議,問題我有拆過一次了,這台是朋友給的也不知是否過保....

网友:
後面有出廠日期,可作為參考。
不過小鳥的似乎沒保卡或沒上網登錄,就是以出廠日期開始算保固

楼主:
回復 8# 港都狼仔 真是感謝版大,己去電原廠,己過保了,謝謝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優派 出場日期有延後的呵呵 好像2-3各月樣子喔 要是有店家出售標簽可伊那各為保固起算日期
再者 保內我照樣拆哈哈哈 處理很多台 知道問題點後送ASUS 依樣保固阿VV 封條不動到 都OK低

网友:
也有一台這樣的,看樣子也沒用了。

网友:
我有一台優派VX1945WM,也是相同的問題,希望能有人知道是那裡出了問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