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電子式 23W 省電燈泡維修問題請教

楼主(2010-10-24):
一開始會熄滅,重開又好,現在終於掛了!
根據論壇上前輩們的指示,用這些工具真的很容易就拆開來:
所有零件電阻、二極體、電容拆下測量都沒問題,燈絲的阻值也正常,只剩下功率晶體 13005 沒拆,還有一支 C031 查不到 Datasheet。請教 C031 是什麼東西?要如何測良好壞?

网友:
看了好久,實在看不出是啥麼東東,小弟我沒看過。
gi0001tw大,不知道這零件,在板子上的標示是?

网友:
DIAC
交流電的二極體
應該沒錯吧

网友:
藍色是DIAC,安定器/調光器內用的多為DB5這個型號

网友:
晶體13005拆下.一定有一顆壞了n_131|

楼主:
看了好久,實在看不出是啥麼東東,小弟我沒看過。
gi0001tw大,不知道這零件,在板子上的標示是? ...
引用 网友A:

板子標示 D1。

网友:
標示為D1........哇!是DIAC啊!.........這東西真沒學過。
把它當成兩個NPN的電晶體,電表量測,雙向都不能導通。

楼主:
仔細一看功率晶體的型號是 phe13005 電料行沒在賣,只有mje13005規格差不多,可是一顆要20元。現在23W電子式省電燈泡一顆好像50元......修這東西實在沒啥成就感。

网友:
壞掉的省電燈泡
多找幾顆
應該就有mje13005可以拆來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大賣場燈泡回收箱找,應該就可解決缺零件的問題。

楼主:
回復  gi0001tw

    到大賣場燈泡回收箱找,應該就可解決缺零件的問題。
引用 网友C:

好點子,而且,找到的零件還不怕會有相容的問題,哈哈!

网友:
回復  gi0001tw
    到大賣場燈泡回收箱找,應該就可解決缺零件的問題。
引用 网友C:

而且撿回家測試後常常發現
有的根本沒壞,還會亮喔

网友C:
而且撿回家測試後常常發現
有的根本沒壞,還會亮喔
引用 网友D:

常常會有亮度不夠的問題,光衰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若燈管沒壞把15uF / 400V電解電容換掉,又是一尾活龍。

网友D:
常常會有亮度不夠的問題,光衰太多了。
引用 网友E:

這個簡單
光衰,而且燈管有點黑
表示電路板應該是好的

把其他不亮的廢棄燈泡
看起來外觀極優的燈管
如下篇拆下來量電阻(這篇偶寫得超級用心,內容卻沒甚麼程度)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90-1-1.html
若是好的
纏上好的電路板
點燈
保證亮得"金係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