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冰箱銅管是否該上漆.

楼主(2010-10-24):
新買冰箱,因為住的地方在硫磺區邊緣,有考慮上漆保護銅管,
詢問過店家是否提供上漆保護的服務,店家說500元幫我處理到好,
想請問大大們,是否該這麼做?若店家來施工,小弟該注意什麼?
畢竟要像版上維修大大們這種做工精實的處理態度,外面是很少見的.

网友:
用透明噴漆 重點壓縮機附近 所有看的到焊接點與黃銅管的部分 有些機型滴水盤下方有銅管也要噴

网友:
在過了鑒賞期後7天或是一個月後,
其實這500元可以自己賺,
承如BIG_OLD_2大說的,
用透明噴漆噴一噴,
紅的水黑大班也可以!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回應,
過些時日,等鑑賞期過,小弟再來"款機絲",自己賺500.

网友:
可以上漆就上吧.
在下也住過硫磺區.
就遇到這輩子第一次的冰箱故障,原因是冷煤管鏽蝕,冷煤漏了.
還好在保固內,原廠拿回去修,回來時就看到圖了一層厚厚的樹酯.
說到這個,不愉快的回憶就回來了.
那個冰箱是LG的.
反觀歌林的冷氣,新機不到一年就漏冷煤,一樣叫元廠拿回去,原廠來拿時還說'這裡是硫磺區,無可避免...'云云,修回來在下也沒仔細檢查,不到一年又漏了.....這時送修才知前一次修沒有塗防鏽...真是XXX,明知道還不塗,這是怎樣....

网友:
新冰箱銅管是否該上漆...咱覺得是要【用黑色噴漆】噴一下!!
因為 如果是銅管常常碰到水珠【4~6年】~ 銅管的味道【銅臭味】就會出來!!》《

ps:我最近也遇到【一臺11年的除濕機 銅管~因為有水變黑】+很濃【銅臭味】!!。
建議你買 冰箱下面沒有【水箱】的冰箱~這樣比較不會有蟑螂+生霉菌^-^
這樣 廚房也比較乾燥^-^

ps:如果已經買了~  以後也可推薦給朋友!!【我的是LG冰箱~咱買了才知道是~沒有水箱的】^-^
有【水箱】的冰箱~其實經常開窗戶【保持通風】【把濕氣釋放的外面】就可以了^-^

网友:
在過了鑒賞期後7天或是一個月後,
其實這500元可以自己賺,
承如BIG_OLD_2大說的,
用透明噴漆噴一噴,
紅的水黑大班也可以!
+1

楼主:
謝謝大大們回應,這時突然想到一些細節,
冰箱已經就定位,也運轉快兩週了,
請問上漆時是否要先斷電?
是否一定要用噴漆,用小油漆刷手動上漆也可以嗎?

网友:
謝謝大大們回應,這時突然想到一些細節,
冰箱已經就定位,也運轉快兩週了,
請問上漆時是否要先斷電?
是否一定 ...
引用 网友A:

不斷電碰到壓縮機或熱迴流管會燙到........但不至於燙傷,
建議斷電比較好,
小的習慣用小刷子刷保護漆!

网友:
之前店內的冷氣請人來清洗時,維修人員雖然也有在冷媒管、水盤部位噴漆,不過在下很納悶~~~一般的漆應無防水防鏽功能,要是依以前當兵在艦上保養設備的做法,應是要上底漆紅丹、黃丹(紅丹防水黃丹防鏽?),莫非是我理解有誤???

楼主:
小弟也不懂這些,所以上來問問,
小弟猜想大大們的作法,是以透明漆隔離銅管接觸到空氣,
避免被硫磺氣鏽蝕,應該算合理,
但是否要買特別的保護漆,還請各位大大們指點.

网友:
小弟也不懂這些,所以上來問問,
小弟猜想大大們的作法,是以透明漆隔離銅管接觸到空氣,
避免被硫磺氣鏽蝕,應 ...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是兵器連的, 上漆的步驟也是先上紅丹(沒上黃丹, 這個沒用過), 再上漆..

有個朋友住在陽明山上, 也是照此方法, 另一個容易忽略的地方, 就是接線, 這些兩條線接在一起的, 都是用 "夾" 的方式, 而且沒有防水、防侵蝕的功能..

建議大大, 把那些接頭用類似電話的那種 "夾" 的接頭.. 它是一種圓形的, 內有某種液体, 兩個線插進去, 再夾緊, 由於接線粿露的部份在液体內, 所以不易受到影響..

或者你可用 "矽利康" 來加強..

网友:
虹牌"紅丹防銹漆"鋼鐵構造物及防銹底漆,
暗橘色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11766823?u=hozh12461246

小弟猜想大大們的作法,是以透明漆隔離銅管接觸到空氣,
避免被硫磺氣鏽蝕,應該算合理,
但是否要買特別的保護漆,還請各位大大們指點.

【1】
還有【透明漆】是for 木頭用的~    《--》透明噴漆【是噴的】【一般是噴金屬】 ;兩個材质完全不一樣!!
您去五金行問【男性老闆】~【告知要噴 金屬或銅管】他就會拿噴漆給您了!!
ps:我昨天  看到【百葉窗】【鋁作的】【那個也有噴白色的噴漆】!!

【2】大面積用噴漆。。。刮線【小面積】用刷塗的!!
質感不一樣!!   如果有做過模型的。。就知道【用刷的】會有刷痕+會掉毛!!

【3】
還有就是【一般5金行】賣的是【噴漆】。。
【汽機車用的叫做烤漆】。。不一樣!!  【烤漆+金油【硬化劑】==完成品~ 高亮與不易變黃】
這個要去 奇摩找~有一大堆。。

[4]奇摩 露天 都找不到【黃丹】或【黃丹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冰箱斷電後 使用 噴霧式 紅丹   噴過依次 後 在噴黃丹  後再補上一次紅丹
電線街頭部分 可採用 中性矽利康 包赴 防止水分 氧化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