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尋找「觸碰式開關」電路圖

楼主(2010-10-24):
小弟我日前在傢俱店有看到一種櫃子,裡頭的燈是只要用手觸摸就會亮,想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這種開關的電路圖啊?我想自己DIY做個來玩玩,謝謝。

网友:
你下載NE555的Datasheet,裡面就有單穩態或雙穩態的應用了。

网友:
其實這種實習套件很多的, 一般的電子材料行, 都有在賣, 不妨買個來實做一下, 就了解它的原理了..

同時, 這類的實習套件, 都有簡單的說明書, 如有不足之處, 參考一下網路資料, 就很容易了解其原理了..

這類套件不貴的..

网友:
6#很有心
不過那顆TT6061很可能會買不到

网友:
6#很有心
不過那顆TT6061很可能會買不到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在想, 這個電路圖對國內使用的電壓來說可能也不太適合, 看它使用的是 230V/50Hz 的電壓..

网友:
如下n_046|

网友:
如下: 25 (中型).jpg 26 (中型).jpg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分享,請問tony大,您分享的圖所使用的電源是可接110VAC的嗎?還是只能接個12VDC電池而已呢?小弟我下次放假有空就來做看看囉\^o^/

网友:
回覆 9# ch0335

找一顆像手機、MP3之類的充電變壓器,就可以了。

网友:
轉貼,對電路有興趣可以去看看喔! TouchSW-1P-final.pdf (692.36 KB, 下載次數: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