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實例]九如牌抽水泵浦SP-500不運轉維修~

楼主(2010-10-25):
今天下午我媽發現用在曝氣的打氣機會動作,但是抽水機不會動~這兩組是並聯的。
首先檢查溫度開關,溫度上限不詳,用蜂鳴檔檢查,正常。

溫度開關

溫度開關

接下來檢查最常在維修範例中發現故障的啟動電容,如下~

原本的電容

原本的電容

首先量電容值...正常,但是最後他還是壞的。

用數位錶量容值

用數位錶量容值

用指針表歐姆檔x1k量,迅速打到20Ω的位置,慢慢回到∞。

用指針錶檢查電容

用指針錶檢查電容

拿著電容到高雄禾樺,再請店員幫我量一次...容值會一直上升...。
買一顆新的啟動電容,這顆用三用錶檢查,打到30Ω後,慢慢回到0。

新買的電容

新買的電容

啟動電源,泵浦可以運轉了。

泵浦與打氣機

泵浦與打氣機

网友:
謝謝大大的實例分享,
電容值正常但卻是壞的,
我這種新手真是無法判斷.

网友A:
這好像是幫"肥水池"打氣的
不曉得多久要曝氣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我原本也是很懷疑,所以才會請店員再幫我試一次,他試出來的結果跟我完全不一樣...,不過他測試的時候用手指捏住探針跟電容的線頭,我也不知道這有沒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於打氣機跟抽水機並聯,所以會跟著抽水機一起啟動~差不多每天都會打一次...我也不知道這樣夠不夠說。

网友:
wikihow測試範例
他裡面有一個電表反轉的動做,可以請idh再做一下這個測試嗎?
看了一下wiki有看沒有懂

中文的網頁到是有說跟交流電相位有關,沒有電學基礎看起來真是姆煞煞...要去惡補一下

网友:
有的曝氣馬達是獨立電源的設置...難道要24H打?

這電容要多少錢一個?...

网友:
挖~~量一量有容值但是最終他卻是兇手~~挖~~遇到這各還真是.....

感謝分享~~有時找不出頭緒就換掉電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還是第一次聽說電容表量正常,但電容是不良品的狀況。我都是用大台LCR Meter THD2811D來量。可能會比較準確一點。

网友:
曝氣最好是24小時給它打下去.
所謂的 晒不拉沒臭 拉一累足臭 所以要 一直的曝氣才不會臭
最好還在生物接觸池也就是有曝氣的那一池加裝一支排氣管.
把癈氣排出屋外.
這樣可以減少抽水肥的次數.

這好像是幫"肥水池"打氣的
不曉得多久要曝氣一次
引用 网友A:

网友:
所謂的 晒不拉沒臭 拉一累足臭 所以要 一直的曝氣才不會臭
引用 网友D:

怕有人看不懂解釋一下
那個"拉"就是"喇"舌的"喇"
難怪有俗語說:喇敵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實我看了wwwtw大貼的網頁,我發現我寫錯了,我用指針電表量的時候應該是會回到∞而不是0的位置,以上更正。
再者,這個測試方式我也是從之前有熱心網友提供的"最新三用電錶"檔案裡頭提到的方法測試,不過檔案裡頭測試的是電解電容。如以下摘錄所示。

8. 電解電容器良否之判斷
(1) 三用表撥至x1k 檔。
(2) 紅棒接於電解電容器的"-"極,黑棒接在電解電容器的"+"極,如圖5-1-7 所示,此時由
於電容器充電的關係,三用表的指針會迅速往右邊大幅度偏轉,然後緩緩退回左邊的∞
處。
(3) 若作圖5-1-7 所示之測試時,指針完全靜止不動,表示該電容器開路了。
(4) 若指針偏轉至0Ω處後,一直不會往左退回去,表示該電容器短路了。
(5) 若指針往左退回去後,無法退回到100kΩ以上的位置,表示該電容器嚴重漏電。

wwwtw大所提供的網頁方法也是差不多的。

楼主:
多發,自刪。

楼主:
有的曝氣馬達是獨立電源的設置...難道要24H打?

這電容要多少錢一個?...
引用 网友F:

    禾樺標價150,用會員卡應該會再減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小弟對此也是很疑惑,由於手邊已無更精密的儀器可以判斷,用了數位電錶+電容錶+指針電表還是無解,只好依照以往看站上高手們的維修範例佐以判斷才決定換掉電容的。

网友F:
禾樺標價150,用會員卡應該會再減一點。
引用 网友C:

沒這方面的維修經驗, 又學到了.. :-)

這類電容可能不太好找, 我在台北, 有賣的也沒幾家..

不過照理說這類啟動電容, 壞的機率應該不高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網頁裡的教學有一點不一樣,必須在第一次測量(不看表)後將表筆正負交換測量
然後才是依據電阻是無限大來判定電容好壞,當次量測前須短路放電。
應該是跟交直流特性有關,我是想請你重做這個部分一下    麻煩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參考該網頁而做了以下測試~以判斷故障的電容當實驗對象
1.先放電。
2.先用黑棒接黑線,紅棒接紅線,指針跑到約20Ω
後,退回∞處。
3.兩隻探針換邊(未經放電),指針馬上打到右側底後,退回∞處。
網頁上的測試總共做了以上三個步驟,但是好像沒提到交直流的問題。
我另外做了一次反向的實驗~
1.先放電。
2.先將黑棒接紅線,紅棒接黑線。
3.兩隻探針換邊(未經放電)。
以上結果同先前第一次實驗。
所以wwwtw大的看法是?

网友C(2011-10-27):
沒這方面的維修經驗, 又學到了..

网友:
有可能是耐壓不足
因為你用低壓量所以量不出來

楼主:
此台泵浦軸承卡死已經報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