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E70f+ 焦距失準(已解決)

楼主(2010-10-25):
調返馳變壓器無效。整個畫面的圖型、字型均勻地一點點模糊。
目前我的判定是有電容壞掉。(看舊文猜是小電解電容)

看CRT電路猜了幾個拆下來量,都是好的。就不敢再猜了。
我對CRT不熟,不知道聚焦電路在那邊。可以請知道的人指一下位置嗎??
(指出位置後再地毯搜索。)

右側
上右側
上左側

网友:
下列連結有CRT維修影片,看有無幫助。
http://tw.myblog.yahoo.com/cs-se ... &l=f&fid=27

网友:
檢查CRT座是否氧化

网友:
如果可以,你把故障畫面給po出來看看.
焦距(focus)調整無效有蠻大部分是因為CRT管座故障(內部生鏽銅綠,甚或返馳變壓器接到管座內的線斷線)所引起的.

請檢查紅圈內電路,尤其是管座

請檢查紅圈內電路,尤其是管座

网友:
在高壓變壓器上.有一個黑色VR 有寫FOCUS.用小一起子.看畫面微微調整.(要小心內部電壓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管座吧!
我把管座插拔幾次以後,焦距就好了。
(看了一下映像管的針腳,有金屬的氧化痕跡。)

多謝指點。。。。(打電子怪的經驗值又加一分了)

根治的唯一方法是換管座嗎??
(它的設計滿!$@#$@的,管座部份全被鐵繩拉住。只能拔開再插上,連拔下想移出來都沒辦法。)

网友:
回復  小國

根治的唯一方法是換管座嗎??

引用 网友B:

沒錯.不論是電視或是電腦顯示器,這類"焦距無法調整的問題"95%只要把管座換掉就OK.
另外5%則是返馳變壓器內部的問題,不過那少之又少.
你那台的問題已經可以確定是管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