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173v不開機(已修復)

楼主(2010-10-25):
從朋友那收到一台samsung 173v,故障為不開機,指示燈皆不亮。

已先檢查:電源開關鍵==>pass

再量測排插輸出各電壓13V==>只有8V左右,  5V==>3V多 , on/off都沒電壓,電壓明顯都不正常,從排插往回找二次側,各零件皆正常,再斷開高壓的保險,13v還是約8V左右,請教各位先進還能往那個方向查找?

网友:
拔下AD測量電壓仍不正常的話,建議先測量P+I板上的各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我跟狼大想法一樣   先查  P+I 都沒問題  在查 AD ^^ 試試

圖中 最大顆的電容  100uf  400v   他的腳是不是生繡了 ?  如果是  有可能 泡水  ... 難度加高

楼主:
回樓上2位大大,小弟已經是直接測pi板,並沒接ad,目前已全查二次側的零件皆正常;大電容量測也有150v的電壓,2支腳並沒有銹跡。另外電壓偏低但並不會飄,本想可能是光藕晶體回授異常,可是換了817B後還是未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壓降 應該要往2次測 功率晶體更換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國大,二側次的兩個整流二極體和後面的整流元件都有拆下測量是正常的。
可否幫忙看看這2個電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正常那往BIT31XX那各IC下手  檢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國大耶~那顆ic不是控制高壓部份的嗎?我之前有先將13V保險斷開測過,但電壓還是8v左右,會跟那顆有關係嗎?
不知你這片找的如何囉?朋友電話一直催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參考一下此影片 http://tw.myblog.yahoo.com/cs-se ... &l=f&fid=27
影片中描述 VR為最可能故障項目,您是否有確認過 ?

网友:
回授異常導致多組電壓都偏低,可以看看有沒有431,電阻的阻值檢查看看囉!

看到可變電阻有調過,不知道電壓有沒有隨著可變電阻調整而有變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變電阻我調過,但電壓都在+-0.7V左右而已,還是先從廢power拆換後無果,S大,您提的431有,追了線路和上圖所po的精密電阻構成回授電路..下午有空再來搞看看..3Q

网友:
你可以試著把PC817的第3腳與第4腳用焊錫短路,
接著測量12V電壓是不是會上升一些,12V大約在10V左右.
如果不會上升,那麼故障就在一次側.
如果會上升,接著解開PC817的3,4腳焊錫,然後再將
TL431的2,3腳短路,如果電壓不變,還是維持在8V( 量12V輸出),
那麼誤差檢知電路故障機率就非常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又跟海大偷學一招,感恩喔

楼主:
先謝過各位大的幫忙,小弟修好了,最後是更換光藕IC及431晶體後完修~明天將正常電壓的圖片補上來^^3Q~

网友:
等待大大的檢修報告,上次我修這一片,一直飆高到19v,結果修到把ad板,t-con燒了n_144|
後來很瀟灑的跟兒子說,拿去給慈濟媽媽回收n_136|

楼主:
經過海洋大及S大的指點後,小弟也似懂非懂的修好囉,補上完修照片.3Q3Q~
對電路原理不是很了解,想請教更換這個kia431A這確定名稱是二極體還是IC呢?在這個案例,它的作用是否是取輸出的電壓並回授至光藕已控制一次則pwm ic來調整二次側輸出的電壓,還是由431取樣後再調整輸出的電壓?
sorry...小弟不是很懂,這樣提問也不知對不對,只是想要進步必須要了解電路的跑法...

更換431

更換431

上AD板所測得的5V

上AD板所測得的5V

這片pi板高壓是13V

這片pi板高壓是13V

完修了,可向朋友交差了^^

完修了,可向朋友交差了^^

网友:
431可以將其當作一個可調節的高精度穩壓IC,電路圖外觀就像是一個齊納二極體,但多了一支R(Reference,參考)腳位,透過參考腳位的控制,在電路中通常作為參考電壓的生成使用,在交換電源的應用是作為比較電路比對輸出電壓,並透過光耦合器對一次側電路進行回授控制。

网友:
你可以試著把PC817的第3腳與第4腳用焊錫短路,
接著測量12V電壓是不是會上升一些,12V大約在10V左右.
如果不 ...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問一下原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狼大,小弟受教了,稍微了解其原理已後再碰到應該能比較快找出問題^^

网友:
jack 大 看你抽絲撥繭的 查法  小弟受教了   太強了  我程度還不到  我在努力 學習 如何聽的懂各位大大的術語

网友:
太強了  我程度還不及.....努力中

网友:
jackchen681大恭喜完修了!
海洋及狼大好專業,長知識了!
感恩!!

网友:
jackchen681大恭喜完修了!
海洋及狼大好專業,長知識了!
感恩!! +1

网友:
好多大大都好利害~

网友:
原來如此咧......學到了

网友:
收錄典藏,快學去!!

网友:
綠色保險絲下方橫躺電容與右上方散熱片內兩棵電容"必爆"
請先以日系替換~

网友(2011-02-15):
真是好地方 好多高手 對我來說 太難了 就像老師 常問 有沒有 問題  只能跟老師說  老師 我程度太低了 不知從何問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