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的圖片上傳.. 使用 Firefox 及 Chrome

楼主(2010-10-25):
最近一些維修在上傳圖片時, 都會出槌..

以 Google Chrome 來說吧, 我傳了 6 個圖, 居然只剩下 3 個..

想想可能是 Google Chrome 和 Discuz! 相容的問題, 於是今天用 Firefox 試了一下, 可以上傳, 數量也不會減少, 但 PO 出後, 圖居然看不到.. XD

使用的版本:

Google Chrome 7.0.517.41
Firefox 3.6.11

請教有在使用 Chrome 及 Firefox 的朋友有這類問題嗎?

THKS..

网友:
圖片檔案不可以大於100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哦, 什麼時候有這個規定, 以前好像都沒有..

我看了一下, 確實掉圖的那三張都超過 100KB..

我晚點再試試..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幾天看見w大發文時他說的

楼主:
回復  cremaker
前幾天看見w大發文時他說的
引用 网友A:

感謝雷大, 那篇我真的沒看到, 可能前兩天都在桃園的原因..

我剛才又試了一下..

以 JPG 來說, 800 X 600 , 品質設為 70(這算很小了吧), 但 6 張圖, 還是有兩張會超過 100 KB..

開個玩笑, 這個要求有點高了些..

對於我們這些在 GNU/Linux 下使用 GIMP 來處理圖的人, 實在有些不便..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94-1-1.html

其實小弟我用windows系統,圖片大小,要控制在800X600要在100KB以內,就要把壓縮比稍微又調70左右,75的話,有時還會超過。
這要求,應還算合理,壓縮比縮到70,人還是能夠接受的,為了空間的節省,犧牲一些。

楼主:
對於 JPG 檔 70 的品質, 其實已經有點苛求了..

尤其圖大小限制在 800 X 600, 要看某些放大部份, 有點不便..

看起來會看不清的.. XD

网友:
?
超過100k的圖還是可以傳呀.
我前幾天才誤傳過一次,今天中午才熊熊想起來,把它給縮小重傳了.

楼主:
?
超過100k的圖還是可以傳呀.
我前幾天才誤傳過一次,今天中午才熊熊想起來,把它給縮小重傳了. ...
引用 网友C:

小國大..

應該是有限制, 我剛才使用 Chrome 試了一下..

傳 3  個檔, 紅點處都超過 100KB..

結果只收到 1 個, 另一個紅點是重覆傳的..

這個傳圖檔的功能還有一些其它問題, 相容性有待加強..

要不在傳檔畫面加上說明, 或是驗證不過時有個提示, 感覺會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xp
還是說您那問題是因為用了非win的os所造成的?

楼主:
小國大..

應該不是 OS 的問題..

可能是 DISCUZ! 對不同瀏覽器的支援問題.. 而且這問題很可能出在 DISCUZ! 上..

要問 DISCUZ! 的開發人員了, 暫時先這樣用了.. XD

話說 DISCUZ! 對各瀏覽器的測試應該更嚴謹一些.. 建議啦..

网友:
沒錯!今天再傳就怪怪的!

网友:
要不然還有其他方案囉!把解析度條小一點,至少就又能拉高壓縮比,畫質佳,同時也容易把大小控制在100KB以內。

网友:
剛剛用IE8發文時也有遇到100KB限制,100KB以上的圖不會上傳,這應是為了頻寬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