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K8N51GMF-9 無CPU電壓

楼主(2010-10-25):
請問
這片板子用假負載測試
CPU的VCORE有1.6V
PG.RST都有信號

但用真的CPU去測試時
VCORE就沒電壓了

我有量PWMIC ISL6566的VID
電壓是1.5V
比對資料應該是要有1.15V的電壓

這有可能是哪邊有問題??

网友:
我如果碰到這個情況, 首先都會檢查一下 VCORE 電容..

用假負載和真實加上 CPU 情況還是不太一樣的..

网友:
VID組合查看看喔!對照表格看有沒有互相吻合,就描述狀況看起來,ISL6566應該還沒有壞。

楼主:
有把VCORE電容換過~還是一樣~
VID組合應該要有1.15V
可是電壓沒出來....

网友:
回覆 4# ffl
除了VID,還有其他條件喔!接著看看有沒有致能,若沒有,有VID,也是無法產生電壓。

网友:
1.先看一下CPU插槽是否有擴孔
2.CPU是否掛點了
3.BIOS刷一下
4.ISL6566有可能異常

楼主(2011-06-08):
最近又把這板子拿出來修
換了ISL6566 情況還是一樣
查了一下VID
發現我的VID全部都是HI電位
對照ISL6566的資料
沒輸出是對的
所以我的ISL6566是好的
去找了一下電路圖
發現CPU的VID經過470的電阻後除了到ISL6566外
還有到I/O W83627EHF
於是我先將電阻拆除
先測量CPU出來的VID
是有1010的組合
並非全部都是HI電位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是IO壞掉
手上剛好有張MSI AM2的板子
上頭有W83627EHG
上網查是可以通用的
有鉛跟無鉛的差別???
我就先換上這顆IO
上電測試後
VID正常
VCORE 1.36V
板子正常了
有開機成功的嗶聲了

至於用K8假負載為什麼會有電壓
我量了一下假負載的VID
它是將VID1~VID5全部短路接地
所以只要ISL6566沒壞的時候
應該都要有最高的電壓1.55V

IO偵測VID的用意不知道是要做什麼用的?
超頻改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