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的病毒

楼主(2010-10-25):
這幾天客人送來了二台電腦好像中毒,但用NOD32掃毒都掃不到.但是電腦跑得很慢,像是慢動作,龜速
他的電腦的配備是:CPU四核心  RAM4GB 請問各位大大知道這是什麼病毒嗎有沒有可以解的

网友:
大大您先用工作管理員看看有無異常的process,造成CPU的loading異常,硬碟燈有沒有頻繁閃爍或是恆亮,檢查看看網路流量有沒有異狀(看封包有沒有跳很快),常駐程式有沒有奇奇怪怪的項目,這是一些粗步的檢查動作。

有發現異常,順藤摸瓜,找出惡意程式的位置,藉由「外力」砍掉......很多步驟。
總之,先抓看看囉!

网友:
會不會是硬碟壞軌啊!
之前有遇過是因為壞軌關係,導致速度變慢!
或是拿一個乾淨的硬碟,安裝一個新的系統起來試看看!

网友:
你應該把 工作管理員的 圖貼上來
還在 執行 => msconfig -> 啟動的圖也貼上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經把它打掉重灌了但是現在重灌也是跑的很慢45分了才40%而已

网友:
電源供應器呢??
該不會是用錯瓦數導致供電不穩定呢??
交叉比對後抓出有問題的地方~~
地毯式搜索看看~
軟硬體是否有衝突到~
記憶體是DDR3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測試硬碟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電源共應器是好的RAMDR2800*2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有道工作管理員看過忘了把她照相想說打掉重灌看看

网友:
通常這種情況,我會去查BIOS有沒有設正確,系統硬碟的傳輸模式是不是在DMA

利用XPE之類的測試IO狀況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之前他跑得很慢點下檔案或自料夾都很久很久大概30分中都沒出來所以沒法用XPE來測試

网友:
還是比較偏向是硬碟耶!
有別顆可以測試嗎?我之前有遇過用SPFDSIK的軟體去測試,
測出來都正常,但是就是很慢!
最後換硬碟就好了!

网友:
該不會是WD綠標吧 ?  檢查一下SMART有沒有數值飆高...

网友:
連重灌都「龜速進行」,硬體問題的機會較高了。
XPE載入到記憶體跑ramdisk之後,速度就快多了,也可以從這裡判斷,是哪邊出問題(第一步已經把硬碟排除了),

幾位前輩們已經把最有可能的問題大概抓出來了。

网友:
我也比較偏向hd有問題…
遇過一個hd…s 160g的…hdturn測出來4mb左右的速度「沒錯」
換個hd重灌後再接那個160g的也是4mb速度…重新格式化後就正常了…怪怪的…

网友:
會不會是滑鼠 鍵盤接頭故障 之前朋友也有一台一樣的毛病 不過他指名要重灌
二話不說 重灌先  在我這裡測試 速度還可以 他拿回去後 老毛病又犯了  想說  我這裡測試
是好的 怎麼他拿回去就又犯老毛病  先叫他換滑鼠試試 結果 竟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實不用從BIOS也可以檢查~對著  我的電腦~>右鍵~>內容~>硬體~>裝置管理員~>IDE ATA /ATAPI控制器打開

會有數個"主要 IDE 通道" 與 "次要 IDE 通道"

一個一個左鍵兩下打開~>進階設定~>目前轉送模式   正常來說是 DMA   如果是PIO的話 則會導致電腦速度拖慢~

以小弟為例~AMD雙核心 2G記憶體 3870 顯卡   開奇摩網頁  大概要30秒~60秒  CPU 狂飆到100%

當初也是以為中毒= = 可惜找了很多方法~   最後才發現是這個問題~

解決方法可以參考小弟內的附件(從網路COPY的)

或者以下方法

1. 按一下 [開始],再按一下 [執行],輸入 regedit,然後按一下 [確定]。

2. 在登錄中找到並按一下下列機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A-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裡面從 0000 ~ 000X   看你的主機板支援到哪邊~

從0000檢查開始~點進去你看到右手邊是否有"MasterIdDataCheckSum" 或者 "SlaveIdDataCheckSum"

請刪除~ 如果沒有則找下一個~  檢查確定後~ 請在

我的電腦~>右鍵~>內容~>硬體~>裝置管理員~>IDE ATA /ATAPI控制器/"主要 IDE 通道" 與 "次要 IDE 通道"

把原本的 PIO模式 改成 DMA 確定之後~ 關掉視窗~ 並且重新開機~

這樣就可以嚕^^~ (不過QQ 通常是硬碟有問題才會這樣吧Q_Q?)

我的那顆雞瘟碟... 弄好沒多久~ 就離我而去~

目前還在國外還沒回來QQ~

1.93 KB, 下載次數: 53

請參考~

网友:
用HDTuneh測驗HD,速度低於30MB就是老化,快換新HD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主機俺 南僑晶片 異常 報內送 原廠  硬碟大概也有問題 測試 數據正常但安裝OS異常
你可拆到另片好的主機板測硬碟安裝OS狀態
問便見測記憶體

楼主:
謝謝以上個為大大們的寶貴意見,今天我再一一的測試.若有結果,再像個為大大報告結果.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棵HD是WD3200黃標

网友:
= = 怎大家 都不懷疑 病毒的版本   能先提出 NOD32 的版本

  小弟的經驗   NOD32 2.7 版   無法對付  USB 病毒
                         NOD32 3.0 版   無法對付  部份木馬病毒
                         NOD32 4.0 版   不好用    比較安全一點
  你可以去抓 小紅傘掃掃看 免費的     先掃 不急著殺   試一下 看看抓到什麼  在做後續處理

給你參考一下

WD 的硬碟 新款 的 灌  xp 跟 Windows 7  的    有些不同   必讀唷     我不太會解釋   只要 jump 跳過去 灌就會快了
WD Align使用時機釋疑(WD EARS系列硬碟皆須注意)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297&t=1448368&p=3    <---- 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慢慢看吧 ^^

如果 有解決  回文告知一下唷 ^^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灌XP SP2的這一台3月前灌是正常的這次是客人說他玩遊戲到一半就當機開不起來了

网友:
先用 乾淨的 xp 去查 比較快找出來   四核心    新的東西 或許是有 不相容吧
上好 驅動  拿 3DMAX  燒一下看看  如果一樣當機 可能是硬體 有問題了

楼主:
各位大大我已經灌好了我把電池拔掉RAM也拔掉重插在灌就可以正常灌了我想因該是硬體衝突吧謝謝以上的大大們的關心這個論壇有你們真好 這此的經驗我想以後有類似像同問題的人當作案例了再次的謝謝大家

网友:
電池拔掉是恢復bios預設設定, 那應該是bios那裡設定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用乾淨的xp檔灌起來的謝謝大大的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因該是未重灌前中毒而影響的吧

网友:
確定一下BIOS中硬碟傳輸模式是否正確,CPU的FSB和倍頻是否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