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W173A (已解決)

楼主(2010-10-25):
這台故障的液晶,是去隔壁鄰居家日行一善撿來的
鄰居家兩個阿公阿嬤,因為買了一整組新主機+螢幕
Win 7 系統下不會設定網路撥號,也不會安裝印表機驅動,跑來求助於我
在等Win 7自己安裝印表機驅動的時候,阿公用舊主機玩著接龍
然後跟我抱怨著舊主機跑很慢,螢幕開關按下去要很久才會亮...
我就回阿公說: 喔! 這螢幕快要壞了,如果您要買新的,可以把這個舊的螢幕給我嗎?
沒幾天 這螢幕就出現在我家門口......
高壓版
爆漿電容
變壓器錫裂

有經驗的看到前面的對話,就知道這是個軟的
電容換新,補補錫裂就搞定高壓版了

很不幸的,當我覺得一切是那麼美好的時候, 螢幕亮起居然是一片慘白
中央出現二三十條亮線.....
前幾天才看阿公在玩接龍,怎麼過幾天就整個死透...
冷靜下來想想,之前看到維修液晶的文章,有前輩提到,出現亮線是連接面板的排線有問題
於是我就仔細端詳,居然發現排線的金手指,中央的部分幾乎沒有摩擦的痕跡出現
後來,我開螢幕的時候,就用手去壓住排線中間的部分

終於出現了 "No Signal Input Check Video Cable"
沒有去壓住,螢幕就是慘白+亮線.....

請問各位前輩,這問題該怎麼解決???

网友:
那就用手壓助吧...哈哈  開開玩笑....

壓住之後..用強力雙面交粘好ㄊ就好了  不然  換個接頭吧  20幾條線  還ok拉

网友:
清理屏線及接頭內部接點看看是否可以改善

网友:
底下用3M雙面膠胋著,上面再加耐熱膠帶封住,應該會好。

网友:
又是他的面版....
面版要是跟外殼是同一個廠牌的...
那幾乎是不用完了...清一色...都是面版掛了....
我遇到他的面版...幾乎都不修.....
(已經遇到至少有6台..怎麼修都修不好..都是面版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沒有摩擦痕的部份,用導電銀漆筆畫一下,或許有救。

网友:
我想只是..接頭PAD磨損  不然就是塑膠插頭磨損換一個就得了~~!!
且不是特殊插頭..還OK拉......我遇過面版定義是30PIN雙八  30條分別分成三部份接到AD....可憐是..線材老化  需要全部從接...最難熬的接線工程~~!

网友:
前幾天剛修好同樣狀況的笨Q
拿一根針將母接那邊的金手指插座片挑起來之後再插上即可!

楼主:
RE: Hanns.g- HW173A

有圖有真相,補一下滿滿亮線

多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尤其粗工大這個方式實在太妙
不過小弟用了一個廢物利用的方式解決了這接觸不良的問題.....

如果改天那東西掉下來了,我就肯定會採用粗工大的方式來處理.....

目前燒機中

网友:
RE: Hanns.g- HW173A

有圖有真相,補一下滿滿亮線

多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尤其粗工大這個方式實在太妙
不過小弟用了一個廢物利 ...
引用 楼主:

這也行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恭喜完修

网友:
又 多學到囉!...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