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T4 開機五六秒 畫面變黑
火..

楼主(2010-10-26):
大大我的問題是
        一開始視背光燈不亮   小弟已有更換 FU9024N~C5707   就點燃

但是開機五秒  畫面變黑   從開機會好 五秒畫面又變黑

紅色的圈圈IC 運作時會發熱嗎?
小弟有用手碰  很燙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連結有此高壓板維修方法影片,請自行看 (約在第5分鐘開始有提到)。多為照片中左側2顆方型昇壓電容虛焊式故障。
http://tw.myblog.yahoo.com/cs-se ... &l=f&fid=27

网友:
p+i 右上有兩顆   腳位應該是 G .D .S  也看看 一下
燈管 單獨 測試 一下  也有可能 高壓保護   希望能幫到你忙

网友:
大大我的問題是
        一開始視背光燈不亮   小弟已有更換 FU9024N~C5707   就點燃

但是開機五秒  畫面 ...
引用 楼主:

  測試過燈管沒壞的話....往圈起來部份是常故障零件..請注意看看.. 9024..5707..全換還是換哪幾顆....確定點全部拆下量一遍確定沒壞再裝上去..2個5707中間電容器也順道拆下測量一下看看是否損壞..
BENQ很容易修復滴.....~~祝你好運~~

网友:
先要確定你買來的零件是什貨.A-B-C-......級.

网友:
我看過 Benq 維修包 有包含  以下這個料件  聽說 也是常常掛點
換換看  一個  25 ~ 35 左右
高壓線圈 19.2603848.001 BENQ電源高壓

圖中 四個大大 正方 黃色的

這台 裡面都黃黃的  應該是網咖的吧  還是主人抽很兇~  我看到線也是黃黃的 ..~~~

楼主:
chaimarvin  大大 不是高壓線圈不容易壞嗎??  大多都是補焊而已嗎??

huige   大大    小弟有圈起來的就是換過的 零件  謝謝指導

有一個不明白之處 小弟用筆電測試要是用切換單螢幕 就會有問題   要是切換雙畫面(筆電與外接影幕)就不會有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大大您換了一顆9027和一顆5707,那麼更換的那一組,另一顆5707也要檢查喔!有沒有軟擊穿或是hfe值異常。
畫面變黑的時候,螢幕的電源燈號有沒有變呢?這是問題點。

用PC接訊號測比較好,避免出現一堆擾人的小問題。

楼主:
s10274chen 大大 另一顆5707 有拆下來量測沒有問題

螢幕的電源燈沒有變  一直處於綠燈狀況

网友:
若是AD上晶片有嚴重發熱情形,最好檢查送入AD的3.3V及5V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zuoso2006大您好,前面huige大有提到,重要的焊接點,記得要補焊喔!
若補焊後,仍是如此,換成要排除燈管漏電、老化的可能性。
有其他高壓板可以測試的話,測試燈管看看囉!

楼主:
狼仔大大
                      果然 是電壓問題ㄋ

該如何下手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zuoso2006大,PI板後面,有一顆L1117在穩壓出3.3V,如果它被打穿,會無輸出或電壓直通,它是把5V電源穩壓出3.3V給AD使用。

网友:
3.3V變5V了,表示後方三端子穩壓IC有異常,請交換相同規格品(要找固定輸出-3.3,不要裝到-ADJ的)

楼主:
郎大  是哪一顆阿

                   小弟也有換過9024  十六支腳的編號是tl1415

网友:
照片中右下的位置就是3.3V穩壓IC,不過您怎麼會說是9024呢?9024不是裝在那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5秒 後畫面便黑 代表有零件段路 異常
請你檢查4各C5707 與 9024 在PI板上的阻值
檢查各高壓包 各零件悍點 這款 維修超軟的XD
加油

网友:
這兩顆才是9024吧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
                              小弟把PI板後面,有一顆L1117在穩壓出3.3V  跟換時因為(目小)看錯了  裝成9024

     對不起  這幾天以下單購買   等換上後再與各位大大報告

网友:
記得找FIX 3.3V輸出的,不要買到ADJ的

楼主:
狼大
小弟買這顆ㄋ 不知行不行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200608448

FIX 3.3V輸出的與ADJ的差在哪裡阿
?????

网友:
我建議你先測一下燈管吧,用其他高壓版點燈,看會不會熄掉,如果一樣會熄燈,就換燈管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ADJ代表透過調整腳的電阻使輸出可調,FIX則調整腳接地,由內部電阻決定輸出,BENQ P+I上是使用FIX的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C5707 更換 請跟換一組 謝謝  拆下策零好的未必是好的
同時 你的狀況 我會建議 電阻至保險司也零下看有無導通 無導通有組值  那就是掛了

楼主:
狼大
         今天有從好的LCD拆一顆一顆L1117裝上去果然沒有問題

但小弟買的這顆可以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200608448
                                          不知道有沒有買錯   = =''''

楼主:
狼大
            ADJ代表透過調整腳的電阻使輸出可調,FIX則調整腳接地
是這張圖的意思嗎???

那購買的時候要如何說ㄋ????:on_043|

网友:
Basic Adjustable Regulator就是ADJ的基本應用,FIX的接法就如下面兩張圖。
您買的輸出電流較小,需注意是否會過熱,最好換相同TO-252封裝的L1117(最大1A,SOT-223的AMS1117為800mA=0.8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狼大指導

网友(2011-01-19):
謝謝 你的資料 真是 受益良多

网友:
受益良多,原來L1117還有分,記起來了,謝謝

网友:
回復ZUOSO大大可以參考這個網站,
http://home.so-net.net.tw/fujicolor0905/LGGDIYPRICE.htm
你可以購買他的BENQ維修套件,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