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電容器容量問題

楼主(2010-10-26):
技嘉 6200 128M PCI-E介面顯卡發生怪問題,有三顆電容器容量不降反升,造成會黑屏,把這三顆電容器換下後,傑克這太神奇了,居然好了。

這一張是己經換的圖片
這二張是用電容表測出的電容值,真是見

有人知道到底為什麼嗎?

网友:
這個在之前就討論很多了..

大部份的情況都是值變小, 但也有值變大的情況..

恭喜修好了, 也多了一個 CP 值..

网友:
內部電解液老化造成的容量變大假象,雖然沒有爆掉,但這已經造成電路很大影響。

网友:
這塊 我有一塊~GPU 壞 缺 GPU 中................

网友:
原來電容容值變大也代表電容易老化..又學到了
上次遇到還一直以為電容表是不是被我玩壞了說

网友:
恭喜完修,您應該也是不曉得從那裡下手,就只好先換電容 ,不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