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v293 無法開機

楼主(2010-10-26):
目前小弟只有看到原本只看到ad板上的保險絲斷掉了  改用電阻式保險絲換上去

不知道是哪裡有問題  還是問題沒有出來 正在燒機中

換保險絲

网友:
Sorry.. 恕我直言..

說實在的, 我看不懂在說些什麼?

我想大大這樣問問題, 沒人能能回答你的..

不妨看一下別人怎麼問的說..

-----

网友:
看到圖了.. XD

Sorry..

网友:
我個人覺得, 原PO的螢幕故障, 然後拆機後只看到保險絲燒掉
動手換上那個綠色的 電阻式保險絲,螢幕就好了,然後燒機測試中

原PO可能覺得壞的不只保險絲,只是目前燒機還沒出現其他災情吧

网友:
這台螢幕應該是外接變壓器的
會不會是變壓器內部電壓不穩定~導致保險絲使用過久而開路呢??
小弟的淺見~參考參考@@

网友:
檢查一下外接19V變壓器以及內部變色部分PCB的元件狀況(若有的話)

楼主:
大大
      燒機燒了四個小時沒有問題  ( 看到鬼)

网友(2011-06-29):
請問一下 這類型機器 如果插電 電源燈不亮 該從哪檢測呢?

网友:
搜索一下 922d 就有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