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5GC-MX REV 2.01G 945GC + ICH7 主板 BIOS畫面擋機... [修復失敗]

楼主(2010-10-26):
各位大大好~~

這板子到手時, 能開機, 但DEBUG不跑碼.... (SORRY, 偶沒有數碼相機, 所以只能用文字描述了~~)

後發現ICH7旁的FET管子壞了, 換之... DEBUG卡號碼了... 但... 卻在BIOS畫面卡死了, 此時DEBUG卡顯示 "38" 這碼...
RESET BIOS 不成,  CPU和RAM是自己的, 所以確認完好.
不死心, RESET N次 (N > 500) 後,  有時可以按DEL進BIOS, 把BIOS的畫面的ASUS圖關掉後, REBOOT顯示BIOS訊息時發現, 每次RESET後BIOS都是擋在USB Initizialing那裡 (此時DEBUG卡顯示38).

再N次RESET進到BIOS後, 把整個USB禁掉, 就不擋了.... 及後掛起IDE的CD-ROM BOOT WinPE... 可正常進PE.
但, 若同時掛上HDD (無論是SATA的或是跟CD-ROM同掛在IDE上), BOOT PE都會在進GUI時卡死. 但BIOS卻可以正常抓到HDD的資訊. 超奇耶.

再之後, 試FLOPPY, 發現BOOT不起來 (確認不是Drive的問題)... 感覺上好像是Floppy的DMA抓不到那樣, 資料傳輸不正常所以BOOT不了.

但PS/2 MOUSE和KEYBOARD口又沒問題, 感覺不像是SUPER I/O IC的問題耶....

總之簡單講, 禁掉USB,  在就是只掛CD-ROM的話, 無論是DOS或是WinPE都可正常BOOT起正常使用, 但HDD和FDD就是BOOT不了... USB開啟的話, 就鐵定在BIOS畫面擋死.

另外發現就算在BIOS禁掉USB後, BIOS還是會顯示有抓到一個USB的STORAGE裝置, 超奇耶.... (完全沒有插USB裝置喔).

再再來就是.... ICH7很熱, 手摸其散熱片時, 燙的幾乎要縮手.... 勉強可以在其上逗留.

所以... 各位大大.... 不會是此板子的南橋內傷了吧? 還是.....??

网友:
發文前請先看公告 !!!

网友:
那個 "塊肉馬米" 不要再提了..

現在這里和原先已沒任何關係了..

請大家注意一下哦.. 不要再犯了..

請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就了解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rtype=0&page=1

网友:
MOS打穿之後,如果電壓直接灌下來,那麼南橋被打壞的機會是非常的高。

楼主:
啊啊啊啊啊, 實在是對不起..... -_-///

原帖已改了.... 下次不會再犯~

网友:
BIOS先刷看看,也許只是BIOS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啊.... 問題是... 現在FLOPPY, USB, HDD都不能用.... 真是有點刷不下手....

看來要自己做一只含BIOS image, 刷BIOS程序的啟動DOS CD-ROM碟才能試刷了... - -///

网友:
BIOS燒錄器給他敗下去8000內就有了

网友:
回復  跑車靈魂

    我也想啊.... 問題是... 現在FLOPPY, USB, HDD都不能用.... 真是有點刷不下手....

引用 楼主:

若真的是 BIOS 重刷的問題, Shunxing 大有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可 PM 給他..

楼主:
若真的是 BIOS 重刷的問題, Shunxing 大有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可 PM 給他..
引用 网友B:

    恩恩.... CD-RW 空片子買回來了, 正在製作CD-BOOT 片子來刷BIOS中... (此主板只連CD-ROM可正常BOOT WinPE和DOS).

我可沒銀子買燒錄器... 偶只是個業餘的....

另外感謝cremaker提供S大有這方面服務的資料... 可惜... 偶不在台灣... - -///

楼主:
已把BIOS更新為最新版本... 但... 狀況還是一樣.... - -///

各位大大還有其它好的法子否?

网友:
BIOS已經刷了問題一樣,那麼只能往南橋方向了,USB量一下電阻值
你顯卡插外顯嗎

网友:
建議直接換一顆南橋吧 82801GBM 並不貴,買一顆換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有外接Display Card... 945GC的內顯正常啊~~~

回复 网友C:

    問題是我沒有工具換.... - -///

楼主:
剛借了BOSCH的手提熱風槍, 準備給南橋來個馬殺雞......

网友:
祝你成功

楼主:
祝你成功
引用 网友D:

    哭ing.... 它... 已經死了.... ORz.... 現在變成不跑碼了.... 55555

看來... 是南橋陣亡了.....

网友:
是馬殺雞馬太久南橋爽死了嗎?

网友(2010-12-10):
好可惜的好主機板~

网友:
維修失敗,經常發生,但失敗為成功之母啊 ! 再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