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家主機板代號??

楼主(2010-10-26):
對於幾家主機板的代號, 實在有些看不懂其意..

像 ASROCK 的 880GM-LE 後面的 -LE 代表的是 Lite Edition 之意..

那麼一些華碩的主機板的 -VM、-MX 又不知是何意思..

一定還有其它一些廠商或一些怪怪的代號, 這些代號應該都關連到這片主板的價格及品質..

所以請教一下各位朋友..

THKS..

楼主:
順手用 Google 找了一下資料..

一些華碩的..

PREMIUM:超高品质版
DELUXE:豪华版
E:高端
PRO:高级版
SE:第二版
X:优化版
M:意为板型为小板(几乎所有的小板都集成了显卡)
V:意为集成显卡的主板附带了显卡接口(这种主板都集成了显卡)
Plus是升级的豪华版本

网友:
之前有收藏一篇連結~不過這應該是屬於早期的編號標示~
http://tw.myblog.yahoo.com/jw!h_ ... --/article?mid=1634
現在新的~標號都是GA-XXXXUD3L或UD3P類的~
從P43以上的晶片組標號都不一樣囉~

网友:
之前好像有聽說啦,也不知是在那聽說的
如主機板的型號:P4S800就比p4s800-mx 好
價格貴的,應該都比較好啦...
錢的力量...決定電腦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