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ASUS P4S800-MX 主機板Reset LED恆亮不開機(已修復)

楼主(2010-10-26):
我有一片ASUS P4S800-MX 478主機板,power-on電源後,除錯卡電壓偵測都有亮,但 reset 恆亮不開機 , cpu散熱風扇有轉,螢幕沒畫面,目視主機板無明顯故障,主機板通電量電壓如圖所示,請問哪裡有問題。
10/27新增AGP插槽放大圖
=============================================================
以下為修復過程與使用工具
在tony6605 與lianyich 告知是AGP插座下面那顆MOS故障,又收到版友提供的APM2054後準備更換,
但我沒有熱風槍,用雙烙鐵硬很不好施工,後來找到一個SURE PJ-203A1 PVC加熱溶接機,溫度可以達到310度,
利用它順利更換MOS,接著測試是否可以開機,很幸運的可以開機
但我用手去摸剛換的APM2054發現溫度很高,手指無法停留過久,在網路上有人用廢焊錫做散熱,
除此之外還有更好的方法降低溫度嗎?
MOS電壓G極:3.6V D極:3.31V S極:1.84V 這樣的電壓正常嗎?

网友:
AGP插座尾端 下面那顆MOS故障了

网友:
看不出vcore電壓是多少耶
tony大厲害,那顆mosfet的S極輸出太低,所以G極提高到11.07V了n_116|

网友:
沒錯!是AGP插座下面那顆MOS故障,同樣的案例,我至少遇過3次,以容易取得APM3055L替代即可。

网友:
那請問標準要求電壓要多少

网友:
為什麼我的板子(p4S800-MX)上 沒有這顆mos?

网友:
借圖一下

借圖一下

圖片藍色圈圈處

楼主(2010-12-09):
12/8日新增修復過程與使用工具

网友:
真羨慕ㄟ~這種問題我都還沒修起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