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洗衣機 型號:WF-971T 洗衣時會發出 嗯...... 嗯 聲音

楼主(2010-10-26):
請問前輩
LG洗衣機  型號:WF-971T 洗衣時會發出 嗯...... 嗯 聲音 ,脫水時不會
是有哪些地方需要潤滑嗎?             謝謝:

网友:
你的洗衣盤會正反轉嗎? 應該是電容量減少而使馬達運轉無力吧

楼主:
洗衣盤會正反轉 除了會發出聲音外
其餘都正常

网友:
這裡有台冷氣也會嗯~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30-1-1.html

网友:
應該是電容量減少而使馬達運轉無力的聲音 你先測量電容 看看
那嗯嗯聲應該是馬達運轉時的電流聲

楼主:
剛剛拆下來看
可是它的規格是   SH CAPACITOR
               190VAC 50uF   60uH
                   HAN SUNG
跟一般電容標示不大一樣

网友:
去材料行買50uf電容電壓190V 以上的都可以 不然回收場找找看

楼主:
CROW5452 大大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