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CMV CT-712A按鍵失效

楼主(2010-10-26):
收到學生帶來中心的一台CMV CT-712A

上電測試是發現無法power on
但量測了P+I & AD板上的FUSH均是OK的
良測KEYPAD也可以量到VCC 3.3V
當SWITCH TOUCH後會降至0V
初步判斷POWER/P+I/AD/KEYPAD間都正常
因此把茅頭指向AD上的24C16

今天(10/26)帶了新的24C16焊上後
一插上變壓器
沒想到就自動點燈也有了畫面(目測顏色...等都正常)

但現在發生KEYPAD的功能全部沒有作用
連最基本的POWER鍵也無效

比較好玩的是
把VGA Cable 拆掉後
畫面雖然會告知No VGA Single
但確一直不會轉換至橘燈

因此我猜有可能是ad上的eeprom或是旁邊大顆的ROM資料已經損毀

不知道是否可以提供查修方向
或是有這兩顆的BIN/HEX檔呢?

Mac

网友:
那款有兩種板,有沒有圖?

楼主:
好像有拍到@@~明天送上網後轉貼連結來ㄛ

楼主:
這是AD板的照片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 ... 4&id=1394024244

請參考
看還需要什麼資訊

Mac

网友:
C27.C28量量看有沒有短路.

网友:
osd按鍵有無測量是否有微導通/漏電現象?
另外檢查一下AD板上OSD排線接頭處附近的排組與排容

网友:
這款的不開機,硬體常發生在D7脫焊、KB.的按鍵任一顆對地短路、Scaler對應KB.的按鍵I/O短路〈漏電〉!
上述皆可修!

楼主:
狼大
請問一下ㄛ
微導通應該是指...我不按任何按鈕時,不應該量到電壓的變化對吧(按鍵)
漏電我就不太懂囉

OSD排線接頭處附近的排組與排容<<目前量過的結果
排容沒有承現短路
排組我記得只是220歐,量測結果只有在對應按鍵按下後會轉態成為0v(原本都是高態 3.3v左右)

to lcdpdp777
這款的不開機,(這台現在是上電後自動開機
硬體常發生在D7脫焊(這裡我得再去看)
KB.的按鍵任一顆對地短路(每個按鍵我都量過,在沒有按之前都沒呈現低阻抗,pw按鍵我也更新過)
Scaler對應KB.的按鍵I/O短路〈漏電〉<<<這一個現在就不清楚了

Mac

网友:
1.先將按鍵排線接口兩顆排容移除
如果還是不行
2.再換一顆新的EEPROM
借用狼大的圖:

网友:
所謂微導通/漏電是指按鍵在未按時,仍有數k~數十k的阻抗,這時會讓MCU產生錯誤的動作,用量測電壓的方式不一定可以完全抓到,最好就是按鍵板脫離控制板後一一測量。
不過對於分壓式的按鍵板,因為是用電壓來辨別按下的按鍵,所以可能會並/串上電阻,這時將開關解下測量會比較準確。

网友:
如果Scaler對應的I/O沒有短路,它的西方那排針腳清洗好,再次排除漏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