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CD】MOZO AOC TFT1780PS(LM729) 開機亮2秒後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0-10-26):
這顆螢幕的故障的情況是,開機後約兩秒後無背光,
因為手上的手電筒不夠亮,無法看到AD板是否有顯示,
只好先拆了....
MOZO的...但又有AOC...到底是那一家的

這裡有兩顆縲絲

這邊四顆拆下,就可取下腳架

PI板和AD板

目視無爆容

高壓變壓器好像有跳火情況

背面..可能是虛焊導致

補焊後,量測C5706發現有一顆故障

換上兩顆C5707的上去...

完修了

軟的......不過這台沒錢收....
朋友的,可能能換幾罐啤酒吧....

网友:
能修好就是一種成就感,不管軟的硬的,那跟喝幾瓶啤酒一樣的暢快呢!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
那麼好打發, 下次我也帶一台給你修.. 順便帶兩罐 beer 就好了..

恭喜完修.. 不過那個外殼應該若不是有經驗的人, 應該會很難拆吧..

那兩個 C5706 是否如如圖紅點處的那兩個.. 應該是用來驅動點燈圈的吧?

网友:
會跳火是二次側比較多,一次側大多是虛焊導致過熱燒黑

网友:
還是不知道是那一家的n_043|

网友:
修好是一種快感 , 恭喜完修

网友:
通病,不過恭喜完修

网友:
還是不知道是那一家的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掛 MOZO 的.. 因為在 AOC 前面..

我不是亂蓋的, 確實有 MOZO 這個牌子..

网友:
恭喜完修,非常厲害喔!還請繼續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
MOZO之前做很大,是無預警躺平的,後來出的AOC雖知道與MOZO有點淵源,但AOC不對MOZO之前的產品進行保固

网友:
恭喜恭喜~~~MOZO是叫模言是嗎?

AOC?...艾德蒙??...做電視的?

网友:
AOC就是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的自有品牌,它是全球最大的監視器製造商。
是MOZO(摩言國際)的代工廠,不過MOZO已經倒很久了。

我有回收一台MOZO-LM929維修OK自用狀況還不錯,MOZO和BENQ電路佈局很像,故障點(通病)也差不多,是很好修的機種。

网友:
恭喜恭喜~賺到罐啤
還好是碰到軟的~不然很難賺

网友:
恭喜完修,那種機器看起來很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