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Optiquest Q7 17吋 維修 ViewSonic 副牌
火..

楼主(2010-10-27):
晚上陪老婆產檢後    接到一通電話   大約在8:00   聽說有人丟了一台螢幕  ...  想說  抓來修修看
一眼看到  是一個蠻奇怪的牌子  打開電腦上來看了一下  結果  沒有人有維修過的記錄   (這也是主要 想 po上來的衝動 )
Optiquest Q7  17吋
插上電   不會開  綠燈  2秒變成橘燈  滅掉~
此款 是前蓋先下  有點薄  有遇到的大大門要特別小心
我拆殼 密密武器 被發現了 0.0
為了確保 四根燈管沒事 我是單獨測試  (使用單高壓點燈 一個燈一個燈測試 )
ok 拆下後  他 AD  跟  P+I 是合體的  一體的
我大概看了一下 由於很晚了 我就針對 三個地方小查了一下
兇手是這 兩顆  由於另一顆 沒有問題 我也是把他一起換了
測量結果     1000uf 25 v 跟 1000uf 10v   都升天了 = =

-----------------------------------------  多拍了一點給 大大參考
他最大顆的電容 很特別   82uf 450v
跟 4A電阻式保險

兇手照片

燒機到 晚上 10點燒 到  12點 10分   無異狀  應該是沒問題

网友:
樓主果然利害,可以運用這麼好用的開瞉利器,小弟受教了

网友:
這台滿漂亮的..

請教一下..

那個圓圓的工具是 MO 片, 還是? 用這個工具應該很好施力, 由於面較大, 應該也不容易拆壞..

THKS..

网友:
應該是硬碟的碟片
這螢幕的P+I/AD/OSD全做在一起

网友:
拆殼工具很像是
硬碟裡面的碟片......

网友:
該不會是硬碟裡面的那個碟片吧~
看照片拆的行雲流水般的順暢. 搞得我好想拆一個來用用n_134|

网友:
感謝狼大及米達麥亞..

一語驚醒夢中人.. 這個硬碟中的碟片, 前陣子為了要硬碟內的強力磁鐵, 拆了兩台硬碟..

幸好里面的碟片有留下來.. 好佳在..

网友:
真有巧思可以利用硬碟碟片當拆機工具

看來我留下的壞硬碟有用途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是硬盤裡面的盤片

楼主:
狼大 你眼睛 夠利   硬碟裡面的  碟片 沒錯
我每次思考很久  大家都是怎拆殼   我就突發奇想 試試看  反正 掛掉的硬碟 滿街都是

     試過 2台後     好用到不行   速度提升    方便~

网友:
硬碟碟片....我一堆...整箱的....要來拿去玩嗎?呵呵n_072|

网友:
光換電容就可以救回部分的LCD了。撿到賺到!!
每次看到這種實例都會想........我怎麼還沒遇到過這種的。

猛一看以為是光碟片,後來想「不可能」。想到用硬碟片拆也是一項廢物利用。
(可能大家以後LCD一壞就會撬開來自己弄弄看,救不起來才會往外丟。)

楼主:
其實拆東西  也是需要勇氣的  ...    不過 技巧確實暫蠻大的

其實這台我不太想 po    心中考量 是維修的 技術面  太少

我是看在 型號  跟 討論板上 沒有人 拆過   想說 留下資料  有遇到的大大 會修的比較放心

网友:
其實有修理就可以貼,不一定要分簡單或難的,標題寫清楚方便讀者在搜尋時能夠更快找到對症下藥的文章

网友:
對啦,其實有修理就要po文,因為並不是每一台的故障點都一樣,
技術面太少 ...我覺覺的不會,而且每個人的維修的方法和工具都不太一樣。
原來硬碟碟片這麼好用,我都拿來當鏡子...太浪費了。

网友:
硬碟的碟片有點像是玻璃材質...
有一次手賤拿榔頭一敲, 結果碎得滿地都是...
所以... 拿來用時.. 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网友:
以前是鋁合金的,後來是有出玻璃材質的。
本來想講,要大家注意,別拿在手上破了。
但是自己又沒遇過玻璃材質的碟片,就沒說了。

(用玻璃材質除了材料易得之外,熱膨脹也很小。)
(前面PO文好像被誤解,已改正了。)

网友:
所以, 要用之前, 先用榔頭敲敲..

网友:
拆殼工具很像是硬碟裡面的碟片

网友:
用拆下硬碟盤來做工具..嗯,不錯地點子..Optiquest在CRT盛行的年代就已出現了,是三隻鳥的副牌,三隻鳥公司也沒刻意打廣告.

网友:
這一台我也有修過,就是這三顆兇手,而且客戶是搬二台來修,二台都一樣的情形,而且才過三年沒多久。

网友:
硬碟碟片..嗯..好用的工具..

网友:
恭喜更木大大完修,多一台螢幕可以用,更木大大如果還有好康的,要記得通知,人家說娶老婆前及生小孩後會有好運,更木大,好運會不會太早啦!先祝您當爸爸愉快!

网友:
比較好的作法是將其他電容也檢查一下是否有外觀正常
容量衰退的現象...

网友:
挖~~聯碟片也可以拆阿~~那我的卡就可以停用了~~哈哈哈
同意狼大的說法~~因為每一個東西又不一定壞同樣地方~~
而且同型號內部的版子也不盡相同阿~~我就常遇過
所以有修就要PO

网友:
Q系列的LCD 是VIEWSONIC做的
但全機只有一年保,常遇到過一年畫面就全白
送回原廠...又要從美國調面版...報價300美金
USER嚇死@@||| ~

网友:
硬碟碟片也可以當拆面板工具...真是厲害..拆一個來玩玩...

网友:
秘密武器是機殼開罐器嗎

大大分享多謝

長知識喔

网友:
原來硬碟還有這個功用~~大大真的是利害~~

网友:
@@ 這招不學 我學啥
打包回家當珍藏 哈哈哈~~~

网友:
硬碟的碟片~真是特別的工具~讚!

网友:
看到硬碟片
就覺得很厲害

网友:
多謝分享長知識喔

网友:
樓主厲害!廢物利用到極致!

网友:
好像硬碟片好用 目前我都用鐵鎚 哈
不過是塑膠的喔  很好用  百分之九十五 一鎚就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