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台達DPS-250AP SFX電源供應器無5VSB檢修

楼主(2010-10-27):
一顆大廠系統機所使用的SFX規格電源供應器,型號為DPS-250AP,為台達代工,故障原因為無法開機,無5VSB輸出
內部結構圖

背面,紅框處為5VSB輔助電源電路區

輔助電源電路區近照

取下散熱片後,可以看到使用的是PI生產的TNY267這顆TinySwitchII小功率整合型交換電源用IC

首先測量輸入端保險絲,正常導通未燒毀,表示功率級一次側應為良好。
輸入整流電路在選擇開關115V檔位下是運作在倍壓整流模式,一次側整流濾波電容每顆均有155VDC,正常來說應有310VDC送入輔助電源電路,但是電壓到輔助電源電路變壓器一次側就沒了,表示之間的迴路有問題,順著線路走,在主變壓器底部發現一只10歐姆1W電阻(紅框),高壓直流經此電阻送入輔助電源電路。

測量此電阻後發現呈現斷路,表示輔助電源電路有短路現象而使該電阻過電流而燒壞,拆下輔助電源電路一次側元件測量後發現TNY267內部MOSFET的D及S極間呈現200歐姆的阻抗,交換探棒測試亦然,表示該內部MOSFET已經擊穿

而該IC的電源供應腳BP與S腳間阻抗更小至僅4歐姆,並非正常現象

清查輔助電源電路後僅有10歐姆1W電阻及TNY267有測量異常現象,找出電阻及正常同型IC換上,送電後已可測得5VSB,將PS-ON接地後電源已可正常啟動。

网友:
好文!詳細的解說和清析的圖片,感謝狼大細心熱心的教學,感謝分享!
記得曾修過TNY267故障的Power ,但因是生手,又不知何處找到該元件而件罷。

网友:
狼大的實例都講的很詳細!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狼大實例的分享

网友:
又多學到TNY267方面的一點東西了。。。。。
(把TNY267放在電錶上量,真有趣。)

网友:
感謝狼大的實例講的很詳細

网友:
詳細的圖文教學
感謝狼大

网友:
感謝分享,受益匪淺

网友:
感謝狼大的實例講解說明.真的很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