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重編)求助:連鈺核電廠 B-350 5vSB 控制高壓燒損

楼主(2010-10-27):
連鈺核電廠 B-350 5VSB 部份,開機時燒損,大部份燒損的經更換,但有一積納二極體,看不出型號,
此積納二極體,正跨接於直流一次側340V之下,且安裝於高壓一次側的散熱片下,請先進提供意見,謝謝,
各位先進此故障與Ricky大大的故障情形不同,附圖一的零件:高壓一次側的電阻R20,K3067,電晶體C945
燒損均已更換,但ZD8的積納二極體燒損看不出,也量不出,
二次的SB540也無短路
煩請各先進指導,謝謝

网友:
這裡有一篇維修文,您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B-350%2B

另外,上傳圖片可用高級模式,但圖片大小有限制: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94-1-1.html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A:

這一篇我看不到,只有一堆青蛙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樓有一張圖片

网友:
請問ZD8故障會無輸出嗎

网友:
ZD8故障會直接影響5VSB以及電源內需要輔助電源電路供應的單元(例如電源管理IC)

网友:
了解.那ZD8上面標示是2 18這是表示18V那2代表2A電流嗎?

网友: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

[但ZD8的積納二極體燒損看不出,也量不出]

那你又如何得知它壞了 ???